d10刷固件如何对频ar6100e

楼主(2014-01-03):
d10刷固件如何对频ar6100e,还有jr ea101可以对频吗

楼主:
d10用dsm2靠谱不?玩450,ar6100,会出现失控吗

网友A:
在菜单里选dsm2格式,旁边有个对码(频)选项。

网友B:
先把下边固定码删除,再点对频就ok了

楼主:
已经可以对频,就是用刷固件的d10可靠吗?

网友B:
相当可靠,目前飞了几十个起落,没有失控,前提不能远,毕竟只是公园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