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650轴距 4轴 2.1kg起飞重量 感度设置

楼主(2014-01-03):
如题。目前感度全部130,飞机有轻微晃动和上下窜动。求大神 指教 如何能让飞机钉钉子。
谢谢, 视频上传中 稍后上视频

网友A:
上下窜动。看看接口有无接触不良。

网友B:
有没自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自稳?
有的

网友C:
请问 自稳如何参调?软件里没有自稳的参调啊

网友D:
这视频也没有,照片也没,怎么判断啊。哈哈

网友B:
自稳需要慢慢调,最好找两个椅子绑两个机臂看飞行状况慢慢调参

网友E:
我650感度是150 150 120 130

网友F:
我感觉,飞机感度除了跟飞机大小,重量有关以外。对飞机的重心也有关吧。
我也是刚入多轴。我之前的重心很低(电池下挂,云台下挂)。感度从1230---230,我觉得都可以,还都不错(自稳),只是手上打杆快点,有点点软硬的感觉。都不大。后来用了180,190,130,200这样的感度。不知道也正确不。但是现在飞机正在升级,一切都要重装。LZ设置好了,也把飞机详细情况分享一下。感度分享一下。

网友G:
同样配置

网友:
晕 这么低啊 我的感度调到420了

网友F:
今天又调感度。130,130,100,100,但是我感觉还可以低。
首先,飞起来觉得并不缓慢。手上还习惯。
再之,以前N多个视频。悬停无果冻,但是走航线就有,所以一降再降。现在感还可以低到120。现在几乎无果冻,但认真看,能看到锯齿

网友H:
我的感度设置200,200,140,150

网友I:
平衡和重心是前提,再调感度,感度只能是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