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屁股快搞崩溃了

楼主(2014-01-03):
亚拓500 DFC,原装舵机,用K8怎么调都是尾巴左右晃,尾巴拆装无数次,确定K8是正常的,快搞崩溃了,麻烦大侠支招。

网友:
如果尾浆夹轴承没问题的话,那就一个简单的办法:把尾波箱上的L臂拆掉,把尾轴垂直,把螃蟹爪推到最上端,再松开,看其能不能***落下,如不能落下,那你装配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晃动还是左右摆?

左右摆

网友B:
为什么,“快”和“速”打出来是星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快”和“速”打出来是星星

尾巴装了好多次,法兰轴承都换新了,应该是非常顺滑了。

网友:
我的500以前也会左右摆尾.就因为上次没开三D就低空开翻炸了之后把尾管和尾齿尾传动轴都换了之后就没有鱼尾了

网友:
考虑换K8

网友C:
前几天我遇到这个情况。把尾巴,尾推,尾波箱全部拆下来重新装。没有发现任何不妥!然后尾翼做动静平衡!都没有解决
最后才发现,原来是尾前座出了问题,跟换尾前座一套,问题奇迹般解决!如果你的也是,可以考虑检查检查这个位置!

网友D:
不关K8任何1毛钱的事

我的500我整整搞了2个多月 才把尾巴问题找到  一切源于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关K8任何1毛钱的事

我的500我整整搞了2个多月 才把尾巴问题找到  一切源于震动

我已经在排震了,尾巴拆装无数次,现在顺滑无比,明天再去试机,不行就考虑拆机身了。

网友D:
不装桨 有没有高频摸尾管麻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装桨 有没有高频摸尾管麻手?

还没试,起飞有震动,但不至于大到不锁尾。明天试试不装大桨

网友D:
还有 我的500尾舵机是FUTABA9254 不是亚拓的DS5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 我的500尾舵机是FUTABA9254 不是亚拓的DS520

525是否有点不给力了?520用在450上锁得死死的。

网友D:
525或520用在450上那是没的说  500机嘛  稍弱了点
所以一早就换掉了

网友:
我初飞YT500跟你的说的情况一个样 后来是排震+9254 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525或520用在450上那是没的说  500机嘛  稍弱了点
所以一早就换掉了

谢谢了,看来只能慢慢排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试,起飞有震动,但不至于大到不锁尾。明天试试不装大桨

起飞震动 那个不算。大桨还没甩直 都会震动

尾管你不摸 那是感觉不出来的

网友:
你检查下尾拉杆,以前好像论坛上有过类似的帖子

网友:
电调开没开定速?

网友:
转速太低尾巴也会晃动的

网友:
虚位,导致了这个问题,几个关键部位需要检查:
1看看是不是蟹爪部分的问题,蟹爪和铜套松动,在导致收力时,会虚位过大。
2还一个是尾桨夹,看看中联是否歪了,用手拽拽看看尾桨夹,看看于中联的虚位如何。
3还一个是看尾舵机臂,是否老化,尾舵机是否安装牢固。

网友:
听说500震动不一般哦

网友E:
我的刚开始也有这种情况,尾巴必须要绝对顺滑才行,通过各种打磨!还换了双推,现在非常顺,就没有再出现金鱼尾了! 我觉得是机械问题,你看KBAR 反应如果是正常的话,一般都是尾推不顺滑造成的,单推在没有转起来的时候调顺滑也木有用的,起飞以后单推会有一个倾斜的力,导致不顺滑!建议改双推,蟹爪可以用锉刀打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刚开始也有这种情况,尾巴必须要绝对顺滑才行,通过各种打磨!还换了双推,现在非常顺,就没有再出现金 ...

500本来就是双推啊

网友:
列兵

注册时间2013-9-9精华0主题0.
45楼

网友:
调飞机很要命,买新飞机要钱。舍钱舍命,自己看着办

楼主:
继续求救,飞机震动非常小,尾推非常顺滑,就是尾巴抖啊。
YT500+K8+T8FG,麻烦各位出出主意,设置上是否会存在问题造成尾巴抖?

网友F:
机子振动小不代表尾巴一定不抖。
1.顺滑是不是可以达到尾推做自由落体,就是当侧方水平尾推能不能自由落下
2.静态感觉顺滑,动态的呢?就是尾桨转起来后,是否顺滑
3.你感度多少
4.尾巴一有虚位,抖动就是相当正常的
5.手头有其他陀螺仪的话,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子振动小不代表尾巴一定不抖。
1.顺滑是不是可以达到尾推做自由落体,就是当侧方水平尾推能不能自由落下 ...

不知道FUTABA控配合K8要调多少感度?我是525尾舵机。我从10试到80都抖

网友:
FUTABA的控感度从-100~100,20感度调试到不抖,再慢慢往上升。
其他的地方,都检查了么?
我的250也是尾巴很抖,折腾了很久,现在好多了,无奈小鸡精度就这样,再怎么着还是抖,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我遇到这个情况。把尾巴,尾推,尾波箱全部拆下来重新装。没有发现任何不妥!然后尾翼做动静平衡!都 ...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就是折腾不好   尾前座怎么检查呢?

网友:
一样的问题      我用的是V8  感觉是震动引起的  但是 我把和尾巴有关系的 全换了原厂新配件 这个飞机一次没炸过,  就是在装上尾传动轴后感觉震动比较明显 拆下尾传动轴 就一点也不震了,然后我尾管里面装了4个轴承    还是震   我到现在都没搞明白是什么原因

哪位高手给说说吧

网友C:
我是直接换的,昨天我突然发现!两根尾撑的长短不一也会引起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