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500套机中的hacker x70电调疑问

楼主(2014-01-03):
套机中的hacker x70电调,出厂即为定速模式。
对定速模式还有些陌生,询问好友,可通过设置throttle cut 或hold来实现上电。

另外说明书上说 油门10%-60%对应转速1900rpm到2400rpm,想问大家logo一般定速到多少?还要分normal和idle吗?本人不太暴力,仅小旋翻等温柔动作。

网友A:
520 桨 一般都要2600-2800转 :这个电调飞520 有点勉强 容易保护 ,只能温柔小飞,亲身试过。

网友:
换铂金吧这个电调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20 桨 一般都要2600-2800转 :这个电调飞520 有点勉强 容易保护 ,只能温柔小飞,亲身试过。

2600-2800有点丧心病狂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20 桨 一般都要2600-2800转 :这个电调飞520 有点勉强 容易保护 ,只能温柔小飞,亲身试过。

2600转!!!这是要杀人的节奏。我的430的奖也才不到2000啊,感觉都有点吓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600-2800有点丧心病狂了吧

600 飞2100-2200 很正常吖 ,可能我记错,520飞2400-2500肯定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600转!!!这是要杀人的节奏。我的430的奖也才不到2000啊,感觉都有点吓人了。

我的500飞2600 不吓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20 桨 一般都要2600-2800转 :这个电调飞520 有点勉强 容易保护 ,只能温柔小飞,亲身试过。

哦,我看坛子上出这个电调的不少,看来还是有些勉强啊。那您推荐哪款电调?k牌儿?据说比较挑电池。
还是好赢铂金版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500飞2600 不吓人啊

2600rpm,感觉确实高些(电池压力估计也不小啊),我的亚托600,也就2200rpm。飞起来已经很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500飞2600 不吓人啊

帮帮忙,你是说520飞2600-2800
500是425,我飞2700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看坛子上出这个电调的不少,看来还是有些勉强啊。那您推荐哪款电调?k牌儿?据说比较挑电池。
还是 ...

520 电流已经很大,很难配电调,暴力就要用100A以上的,或者改高压 靠谱

楼主:
我用转速表测不带桨的空转速度,70%油门对应1900rpm,80%对应2100rpm,油门再大就无太大变化了,根本到不了2400rpm

网友:
70A飞520,550太勉强了,亚拓550以前标配70A烧了不少

楼主:
我今天试飞了logo500,感觉用80%油门定速,转速低。回来算了一下:1100*22.2*12T/153=1915rpm。套装中的12T,是偏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