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动力升级,桨不变,3s,4s电飞行时间测试~

楼主(2014-01-03):
12月折腾f550 用dji的2212电机,因为要挂云台图传,IOSD等等,9寸桨完全不够用,换了1038,3s5000,全重2340g,手动模式要65%油门才起飞时间大约6分钟,4s5000全重2440g,手动模式52%起飞时间大约11分钟,但是大冬天的电机就烫手,到夏天肯定不行。

无奈f550机架只能最大装10寸桨,通常盘式电机效率高可是一般低kv,需要带大桨。最后找到了郎宇新出的3108,900kv的,配上铂金30a。昨天装好,汇报测试结果:

3s5000mah电,apc MR 1045,全重2510g,飞行时间8.5分钟,充电器充入4700mah,春天应该正常在9分钟。手动模式57%起飞。

4s5200mah电,一样的桨,全重2620g,飞行时间11.5分钟,充电器充入3700mah,好电池正常应该在14分钟左右,手动模式42%油门起飞。

时间虽然提高不大,但是解决了2个问题:1.电机飞下来冰冷,夏天飞应该也没有问题了。2.此电机4s10寸最大拉力达到1200g,官方推荐520g每轴,这样额定起飞有3100g,所以再加大电池完全没有问题,换成4s8000mah也只有2750g,估计可以飞16分钟左右,后期带地面站发射端可以,动力储备比较足。

汇报完毕!

大家有什么f550其他的好的建议,或者2212,2216电机配置可以报一下飞行时间。多交流~~

网友A:
dji ,1038浆,tm2216电机,dji地面站,飞越云台,狗3 ,btu,dji原厂图传,iosd mark2,狮子 5200 11.1v,我的都是3s的电池

网友B:
给你说说我的吧,朗宇x2216 900kv,1047apc ,4s5500 飞狗云台,狗三+5.8g图传,miniiosd,2.4g电台,3s2200电池给图传和云台供电,50起飞,飞行时间15分钟,还有个脚架。飞下来点击连温度都没有,是凉的,夏天用红外线测温26度左右,最高也就35度。冬天基本10度左右,反正不冰手。

网友:
朗宇的电机还不错

网友C:
f550ARF動力套裝組 1038槳 3S電池 圖傳、無刷雲台、狗三、iosd mark ii、總重2269g 也就6~7分鐘測下電流(29~30a)

現入手!dji 8045槳準 用4s電池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 ,1038浆,tm2216电机,dji地面站,飞越云台,狗3 ,btu,dji原厂图传,iosd mark2,狮子 5200 11.1v, ...

飞行时间是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说说我的吧,朗宇x2216 900kv,1047apc ,4s5500 飞狗云台,狗三+5.8g图传,miniiosd,2.4g电台,3s220 ...

时间很长啊~~~

但是有两个问题啊,1.你需要告诉下我们重量,我感觉你这全重要到2800g了?什么牌子的电池?电池貌似也给力。2.有个小细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dji的飞控油门杆对应的是速度信号,即不管你飞机多重,都是在中位对应0速度,就是中位是悬停,所以都是50%起飞。只有在手动模式下油门杆线性对应功率大小,所以必须手动模式测试到底是百分之多少起飞,你可以回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f550ARF動力套裝組 1038槳 3S電池 圖傳、無刷雲台、狗三、iosd mark ii、總重2269g 也就6~7分鐘測下電流(29 ...

你不是换了720kv的3108吗?后来又没换啊?~~

8寸不推荐,首先8寸的质量是老款的和老的1045是一个批次,其次8寸稳一点,但是效率不高,换4s电最多和10寸带3s持平,你可以试一下。如果不换电机的话,现在冬天推荐4s带1038,飞的慢一点,没有问题,夏天的话~你懂的

网友:
我的是680机架,4108KV480电机,1340桨,6S5300电池,航拍用降压模块给云台图传发射12V供电,航拍飞行15分钟电池都还有3.7V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不是换了720kv的3108吗?后来又没换啊?~~

8寸不推荐,首先8寸的质量是老款的和老的1045是一个批次 ...

兄弟我換過了!經測試耗電量並沒有比較省電! 朗宇 X3108S 720KV APC 1055槳 3S電池停懸電流 28~30a電機飛下來還是冷的沒啥溫度!穩定性也不錯,如果上4s電池因該會更好才對!(手上並沒有4s電池所以沒試)

原 DJI 2212 電機 DJI 1038槳 3S電池電流 29~31a 所以耗電流差不多並沒有預期中的省電
(達不到目標所以拆下準備換機架了) 預計用APC 1245槳4s電池這也是我買720kv電機的原因之一,因F550無法帶到12吋槳!已經入手DJI 8045 槳了! 很多人都說 F550帶該槳!4S電池好飛所以才想試試!順便看一下是否會省電些!

网友D:
我是550 朗宇2216 KV900的电机,飞狗云台 狗3 图传 IOSD  蓝牙 4S 5200的电池  8寸浆  飞行时间10分钟左右 8寸浆比10寸浆稳定了不是一点两点!

网友E:
F550为啥只带狗3,有人挂微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換過了!經測試耗電量並沒有比較省電! 朗宇 X3108S 720KV APC 1055槳 3S電池停懸電流 28~30a電機飛下 ...

哈哈~原来你早就预谋换机架用1245,怪不得要买720kv。我900kv的3s电本来56分钟,现在78分钟,还是有提升的。对了,你的1055桨要出吗?换1245不如卖我吧~或者我的1045跟你换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F550为啥只带狗3,有人挂微单么?

冲动是魔鬼!

网友(2014-06-08):
我的手动模式起飞,直接就翻了,所以没有用过手动,不知道为什么会翻

网友:
刚添了一套F550,还在测试原始的动力,留个爪子,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是550 朗宇2216 KV900的电机,飞狗云台 狗3 图传 IOSD  蓝牙 4S 5200的电池  8寸浆  飞行时间10分钟 ...

我的F550也用的朗宇2216,但上4S电电机很热(空载约2千克时,且没什么大机动动作。。。)所以换成了3S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F550也用的朗宇2216,但上4S电电机很热(空载约2千克时,且没什么大机动动作。。。)所以换成了3S ...

880KV,好盈飞腾30A电调

网友G:
直接改四轴大桨6S,时间翻倍轻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改四轴大桨6S,时间翻倍轻易实现。

什么都好,就是钱不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什么都好,就是钱不好

纯误解。同样载重能力的四轴比六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纯误解。同样载重能力的四轴比六轴便宜。

不好意思,有误会,现在我又换回以前的xa650pro了,所以重新弄一套机架太浪费钱,我之前这个f550六轴的确性价比不高,不适合,已经被我换掉了。不过重新一台大四轴成本还是很大的,至少一个定制机架,四个新的大马达,两套dji折叠将,再2块6s电池,怎么算都超出3000了,普通玩家伤不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有误会,现在我又换回以前的xa650pro了,所以重新弄一套机架太浪费钱,我之前这个f550六轴的确 ...

同情一下。俺之前玩船的,电池有的是,6S5000mAh有8块,所以转飞机就省钱了。

俺的配置和航时,仅供参考:

650 四旋翼,1555碳桨,SunnySky4108 380KV,6S5000mAh,空载约2.2kg,留空 32min;带卡片+云台 2.65kg,留空22min。

想延时,桨减数量增尺寸+整体减肥。

网友:
另外关于“电机飞下来冰冷”,个人认为并不是好事。这表明电机选的过大,无谓增加了重量,缩短了航时。

比较理想的是一趟飞下来电机温热而不烫手,这表明电机工作努力而又游刃有余。

观察任何电机的效率曲线,在负载很轻(电流很小)时效率都是最低的,最好避开。

网友(2014-11-22):
本人纯新手   买的F550六轴+E300动力套     打算挂个狗台和狗     到底搭配什么桨和什么电池续航和稳定程度最适合~   求教~   谢谢了

网友(2015-03-24):
我是E300动力套,9443桨,4S2200花牌电池,起飞重量1.6kg大概5分钟,没试温度。

网友:
朗宇2216电机能用原厂E300 原来的15A电调么?用3S电的话,起飞重量能到多少 续航时间呢?资金紧缺不能全换。打算先换电机,看看能否改善起飞重量和续航时间。朗宇2216 是用多少KV的电机配什么桨,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另外我想问图传的用的那种SONY 700/800 线的CCD 摄像头 能否用在4S电下面?我用在3S 电很正常。但不知道直接上4S电会不会烧。因为飞机其他东西包括云台都是宽电压的。图传也是最大可以用6S 所以就担心换4S电池,这个摄像头能否支持。

网友:
另外我想问图传的用的那种SONY 700/800 线的CCD 摄像头 能否用在4S电下面?我用在3S 电很正常。但不知道直接上4S电会不会烧。因为飞机其他东西包括yunt都是宽电压的。图传也是最大可以用6S 所以就担心换4S电池,这个摄像头能否支持。

网友:
一般的微单也就两三百克,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