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v2 配配合天9 失控保护设置

楼主(2014-01-03):
如题。应该是油门50%吧。然后自动返航  对吧

网友A:
说明书里介绍的,遥控的油门在哪个位置可以忽略,只要关控,指针回到“失控保护”那一栏就可以了,飞控会自行控制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里介绍的,遥控的油门在哪个位置可以忽略,只要关控,指针回到“失控保护”那一栏就可以了,飞控会自 ...

哦 我以为要遥控器设置到50  只要指到失控保护就是了是吧 遥控器那就是不管油门行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我以为要遥控器设置到50  只要指到失控保护就是了是吧 遥控器那就是不管油门行程了?

是的

网友:
我只知道舊固件需要設置到50%油門!

网友:
我觉得还是设为50%比较好,因为天九的接收机收不到信号时会输出预设值,如果此时飞控认为是正常的信号没有及时接管,油门在最低的话后果可以想像。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事实是否如此没有验证过。但不管怎么样油门设为悬停应该没有坏处。

网友:
你可以搜索一下泡泡的帖子,我也有个帖子和泡泡的类似,只是泡泡的更详细。要失控保护,在调参软件里,关了控,显示状态为失控保护,就说明失控保护设置成功。在U通道模式里有选项,建议在那里选失控保护,可以实现一键返航,遥控信号正常,当你模式在GPS、姿态、失控保护之间切换,只要切换到失控保护,飞控就自动按失控设置进行处置。调参软件里有关于失控的处置方式,设置成功后失控了,就会根据你的失控保护设置进行处置。另外你还需要清楚知道进入失控保护后如何解除失控保护。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