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飞控 2轴云台 自稳

楼主(2014-01-03):
naza飞控不用再另外配置 云台控制板了吧?

楼主:
但不带的话 主控能驱动云台马达吗? 电流够不够呢。主控那么小

网友:
能驱动舵机,无刷电机不行,上控制板。

网友:
舵機雲台沒問題?

网友A:
楼主您好,Naza飞控只与云台有控制通讯,云台马达需要通过云台控制模块供电。

网友B:
买了无刷云台,还是要给无刷云台配云台控制板的。V2飞控的X1通道可以接云台控制板的俯仰通道,控制俯仰。,那样接线简单,控制更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Naza飞控只与云台有控制通讯,云台马达需要通过云台控制模块供电。

谢谢  因为买了毛子板 所以比较担心这个问题  现在不用担心了 谢谢

网友:
看看,学习了,舵机的貌似可以直接用吧,不过这年头也没多少人愿意用舵机云台了

网友(2014-03-25):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Naza飞控只与云台有控制通讯,云台马达需要通过云台控制模块供电。

naza v2 飞控 2轴云台 自稳要台控制模块供电 云台控制模块哪里有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了无刷云台,还是要给无刷云台配云台控制板的。V2飞控的X1通道可以接云台控制板的俯仰通道,控制俯仰。, ...

求连接地址,有图纸最好不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连接地址,有图纸最好不过?谢谢

taobao上搜索无刷云台,云台、控制板等都会列出来,自己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