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

楼主(2014-01-03):
请教老鸟 你们在室内用多轴搞摄影  飞控一般选什么模式呢

网友A:
室内用多轴摄影?婚礼大堂里拍?肯定是姿态啊,也就是自稳。这种高度,气压计定高都不保证始终准确。GPS肯定无信号。只能是自稳模式

网友B:
自稳也需要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内用多轴摄影?婚礼大堂里拍?肯定是姿态啊,也就是自稳。这种高度,气压计定高都不保证始终准确。GP ...

谔谔 谢谢了哈   自稳操作队操作者要很高的要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稳也需要调试...

那飞机应该是怎样一种姿态就算自稳调好了呢

网友C:
那玩意在人头顶上飞..你要保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玩意在人头顶上飞..你要保重啊...

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