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apm地面站mission planner打开后左边飞行状态窗口怎么变这样了?

楼主(2014-01-03):
一段时间没有使用地面站,今天更新到。1.2.92最新版本后,打开变这样了, ,飞行状态窗口显示成桌面??重新卸载,安装1.2.59版本也没有用,重新安装.net 4.0,没用。 再更新安装.net 4.5.1,也没用,这是什么原因呢,是我误删了系统什么文件吗? 我的是win7。

网友A:
程序出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出错误了

但是更新程序也没有用,最后卸载重新安装回老版本以前能正常用的程序也是这样。急人啊。

网友:
电脑卡了?。。我mac用虚拟机的时候。。奇卡无比的时候,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哈哈哈

楼主:
原来电脑用xp正常,安装win7后也是正常用的,搞不懂这段时间没用就变这样了。

网友B:
同样的软件换台电脑试试,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软件换台电脑试试,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同样的软件装其他电脑是正常的。是可以确定这台电脑的问题,应该是系统插件之类的,因为原来都一直正常用。我没有不想动辄重装系统的习惯。所以希望哪位电脑高人分析一下。

网友B:
升级FLASH播放器插件试试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C:
电脑不给力卡了

网友D:
你是不是装了能在视频聊天的时候显示桌面部分视频的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装了能在视频聊天的时候显示桌面部分视频的软件了?

没有安装过这类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不给力卡了

反复清理内存,等半小时还是这样,应该不是电脑速度慢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FLASH播放器插件试试

已经检查flash
版本是最新版本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安装过这类软件的。

你自己看看是不是设置摄像头来着..在地面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看看是不是设置摄像头来着..在地面站里....

检查了设置,没有启用apm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