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尾巴的精度问题.

楼主(2014-01-03):
250PRO有副翼,那个塑料尾推和L臂,那虚位实在是....请教下,无副翼的尾推虚位怎样?应该没有塑料的那么夸张吧?!准备入一个双推,用过的大侠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无副翼和有副翼关尾巴什么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和有副翼关尾巴什么事

有副翼的带的是塑料尾推,无副翼自带的是双推金属尾推,我说的是套机的配件.

网友B:
我的双推尾巴一样虚位也很大,不知道别人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双推尾巴一样虚位也很大,不知道别人的怎么样

请问是双推本身虚位大,还是尾浆夹虚位大?我看着都是螺丝打紧,还有虚位?滑套有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双推本身虚位大,还是尾浆夹虚位大?我看着都是螺丝打紧,还有虚位?滑套有虚位?

双推本身有虚位,桨夹和螃蟹爪连接处也有,整体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副翼的带的是塑料尾推,无副翼自带的是双推金属尾推,我说的是套机的配件.

一般来说双推虚位小一些。

网友:
小的东西精度差

网友:
250的尾巴就是这样设计的,合理的“虚位”更好飞。

网友:
250虚位就那样了 不影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