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说赌转问题啊

楼主(2014-01-04):
貌似很多魔友遇到过赌转问题啊,赌转对于四旋翼来说是要命的,大家说说自己的赌转配置吧。。。自己的A2212,好赢4合一,曾经一次FPV飞着飞着飞机突然来个空翻,然后自由落体,不知道是射桨还是赌转。根据飞机炸下来断桨情况初步推断是由于射桨,用的是廉价的5元一对的桨!。。。。。最后自己打算配一个山寨F550机架,朗宇A2216,好赢20A。感觉性价比高的配置,不知道安全不,会堵转吗?航拍用,继续用现有的卡片机无刷云台,卡片机·············

网友:
xxd2212 kv1000 好盈天行者30A  从未堵转

网友A:
.................貌似只有盘式电机出现过堵转的情况,小电机别指望了,跟中奖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只有盘式电机出现过堵转的情况,小电机别指望了,跟中奖差不多

有人说我这样配不安全。。。。

网友:
堵转 好像是跟 电调 进角有关

网友B:
什么卡片机?可以AV输出到图传?求名字,求链接

网友C:
好盈20A配V2216 800Kv 3s电池   naza飞控拨杆启动的时候遇到过几次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卡片机?可以AV输出到图传?求名字,求链接

佳能好几个系列的都可以···我忘了我的是佳能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盈20A配V2216 800Kv 3s电池   naza飞控拨杆启动的时候遇到过几次堵转

你那个有可能是电机接线电调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只有盘式电机出现过堵转的情况,小电机别指望了,跟中奖差不多

嗯,一般都是盘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卡片机?可以AV输出到图传?求名字,求链接

基本上都可以

网友D:
不是啊 基本上相机都有AV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是啊 基本上相机都有AV输出

厄, 我手头的只有HDMI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厄, 我手头的只有HDMI

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