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S锂电给DEVO7E供电的研究和改造

楼主(2014-01-04):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没有了在论坛发帖的习惯,平时各种爱好不少,但每次有想在论坛发帖的想法,总是因为各种原因无疾而终.

非注册浏览5imx许多年了,注册了也一年多了,今天猛然发现我甚至连一个回复都没有,原来自己已经变得如此的懒,好尴尬

最近开始研究航模,入了一台DEVO7E,仔细翻完了gale大那栋高楼,感触颇多,在伸手党横行的今天能保持一份专注和耐心,实属不易.也让我对分享也是一种快乐有了更深的理解.

恰好今晚睡不着,翻着翻着论坛就有了个想法,实践了一下分享出来,希望能帮到和我有同样疑问的一些人.

----------------------------------------以上与主题无关 纯属耍流氓--------------------------------------------------

这篇帖子的萌芽是在翻GALEE固件的release log的时候无意看到电池选项里面增加了1S锂电的选项,随手拿了块电池一试,居然还真能用,但毕竟1S锂电电压比4节镍氢或者碱性低不少,具体会不会影响发射功率等等问题,还要深入了解一下

三下五除二把外壳拆开,凭着我野鸡大学嵌入式专业的基本功,大致看了一下电源部分,5iMX 我爱模型两个大大的直插电阻,一下把整个板子的时尚程度拉回了80年代,这个等下必须搞一搞.

主电源输入上串入了一个SS14整流管,据网友说是为了利用二极管压降缓解后面LDO的压力,但作为1S供电的场合,0点几v的压降可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顺藤摸瓜,发现除了CPU和高频头有自己的LDO供电,其他周边设备都是直接接电池的,那就重点研究一下这两个LDO吧

CPU的LDO搜了一圈论坛没发现有人提到型号,出去查了下丝印,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是LP2981,顺道瞄了一眼datasheet,哟,最高耐压16v呢,3S一点压力也没有嘛,压降也就200mv,也就是说1S供电的话电池不低于3.5V就好了,这里通过

然后高频头的供电就是个奇葩,国内外网友没人知道具体型号,搜丝印出来的全是华科尔云云,估计个压降200mv?感觉好尴尬,但不能卡在这里啊,退而求其次,搜一下PA的要求吧.

然后就是洗具了,RDAT212的PA,查到最低供电可以到2.7v,CPU都洗白了PA还能工作,还怕什么呢,这里也通过

继续研究,高频头的输入部分还串接了一个二极管,理论上去掉的话高频头的工作电压可以更低,但仔细想了一下,这玩意儿应该是拿来防反压的,思前想后,还是不取为秒,如果各位有比我更确定的答案,我就把它干掉

基本方案有了,准备家伙开干.

三下五除二,干掉直插电阻和整流管一堆,把主电源短接进来即可,其他位置留空,防止电池对78D06反向放电,虽然可能也就几个uA.但这几uA我等下还要用的,先卖个关子.

按理说改造到这样就差不多了,可咱这心里总觉得空的慌啊,充电电路都给人取了,留着屁股后面一个插座,这是多么尴尬的一件事,既然打定主意用锂电了,干脆连充电电路一起改了,最好还有点实用价值

于是乎又开始翻箱倒柜,找到之前剩下的一堆TP4056充电板,确认了一下datasheet,

这玩意儿简直是为今天量身定做的嘛,反向漏电只有2uA,即便永久性和电池接一起也不怕把电池过放了.而且话说刚刚我才挣了几个uA回来嘛,扯平了

1A充电电流配合大容量锂电,爽飞一天回家充电线一插,电池都不用取下来多惬意,实在不行憋急了还可以外接个笔记本或者移动电源啥的边冲边玩嘛,想到就爽,开搞!

研究了一下华科尔的充电座,发现连输入线都给我们准备好了,剪掉之前给镍氢用的白线,直接给4056输入用,4056输出就直接和红线即电池正极接一起,又因为4056输入输出是共地的所以只需要接一根回来即可,简洁高效

提醒一下想这样改造的朋友们,因为PCB上间距毕竟有限,建议像这样正负极分别接在PCB的两面,以尽量避免短路,造成杯具....

安装好之后打胶固定即可

且慢,充电倒是有了,可5iMX 我爱模型你把指示灯对着外壳我怎么知道充满没有啊,本着尽量不破坏外观的原则,可以钻个洞,然后用热熔胶填平,冷却后擦掉多余的胶,就可以...嘿嘿了

我已经按耐不住了,快来让我插一插,母哈哈哈哈

很好,完全达到预期效果.美妙~

最后,开机确认一下一切正常.因为去掉了二极管,所以按照之前的算法来检测到的电压肯定就失准了,根据我之前的测量,默认的电压显示比实际电压低了约0.1v,不知是个体差异还是算法上要调整.

改造完之后比实际高了约0.2v,调整报警电压的时候要铭记于心,建议保险起见给LDO留足200-300mV的余量,设置在实际电压3.5-3.6比较合适,即屏幕显示3.8v时报警

另外,我手上只有一台7E,那0.1v的默认误差我不能确定是不是个体差异,烦请各位测试一下.

但如果你用的是廉价的830/9205一类的表,我见过表本身的误差有时都能达到0.1v,所以提醒你测量值可能没有参考意义,建议至少使用FLUKE 15B以上的表来做这个事情

好了,告一段落,看这篇文能给大家什么新的启发不~

新增:关于大家问到的改造的意义,去掉输入端二极管是为了让7E最大限度的利用1S锂电的电能,这是在细致的确认了不会对发射功率,稳定性造成任何影响的情况下进行的

1S锂电容易获得,随便找个手机电池装进去也能飞三个小时,而不用花几十块买个控电.增加锂电充电功能是个人思路,每次飞完回来不用取电池.直接线充即可,同时即使放1年再飞下一次也无妨,且随充随放,比镍电方便

网友:
为什么要改,没看懂

网友:
改了有什么好的?

网友A:
这个可改可不改吧,其他锂电直接插入D7E上都可用,1S锂电续航会短一点,不过还是支持一下,毕竟是改造帖。。

网友:
有才华的LZ啊,一上手就是专业改装的范,今后别那么懒了,没事多发点帖吧。

网友:
都是爱折腾的

网友:
1s方便使用,支持

网友B:
请教lz改造之后发射功率会下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lz改造之后发射功率会下降吗?

经过仔细确认,应该是不会的.特别是在报警电压设置到3.5 3.6以上的时候是非常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改可不改吧,其他锂电直接插入D7E上都可用,1S锂电续航会短一点,不过还是支持一下,毕竟是改造帖。。 ...

随便抓个以前的手机电池就能废物利用,另外改造,打开外壳也就是一两分钟的事儿,有点改进总是好的嘛

网友:
顶起来。不错的改进,可以给有DEVO 7E的朋友们作参考。

网友:
楼主1s供电的研究值得称道,智慧的思考即使体现在1uA的得失上也同样是光辉熠熠的。本人老眼昏花一直没有看清7e底板元件型号,借楼主发现见识大长。顺便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既然您估计1s供电的安全边际是3.5v那Galee软件1s低压报警最低值是否有必要修正?即不能低于3.5v(可靠的话还得高一些),否则遥控器在低压失控前都不会报警,这对1s应用至关重要。

在51网瘫痪的这两天本人尝试了一下1s供电发现低压报警底线是3.9v(此时实际电压在3.6v)。由于个人机器、仪表的差异还会有出入,在Galee软件最终修正前使用者须心中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