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硬到底是神马意思?

楼主(2014-01-04):
大家在评价一个陀螺性能的时候,经常会提到软硬的字眼,比如,锁尾很硬,尾巴很软,等等。但是却没有一个详细的解释,请问软硬到底是神马意思?与“跟手”又有何区别?

网友:
多潜水吧

网友:
能称出质量的部分就是硬件,称不出质量的部分就是软件,软件可以灵活修改更新。固定的或不常变动、修改的软件叫固件。比如你的身体是硬件,你的思想是软件,而小脑、脑干里负责协调身体机能的程序就是固件了。
跑题了
你说的软硬应该就是延迟和加速的大小的感性描述,延迟越小响应性越好,也就越跟手

网友:
楼主想想用个硬的棍子划水和用根软的竹片划水的手感便是跟不跟手了
自己体会

网友:
你可是2005年注册的哦.

网友A:
锁尾很硬是说当直机做动作或悬停时,好的舵螺仪会指令尾舵机按飞手的每个飞行动作刚好到位不会跑偏,具停时也不漂移是硬也.软就是以上的相反.
跟手说白了的意思就是机机被调到很好的状态,你用遥控控制机机时,机机好像用你自己的手圈着走,你要他到那他就到那,是为跟手.
这是我所理解的,高手如有更好的理论,欢迎拍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锁尾很硬是说当直机做动作或悬停时,好的舵螺仪会指令尾舵机按飞手的每个飞行动作刚好到位不会跑偏,具停时也 ...

Teddy兄说的直接到位,易明。
赞一个。

年纪大了,软硬对我来说只是 "软易硬难"。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Teddy兄说的直接到位,易明。
赞一个。

深有同感,年齿45了,现在开始发现该软的都硬了,该硬的半软不硬,有时就不给你硬起来.

网友:
TEDDY兄和陈伯都有软硬问题?嘿嘿

网友:
看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