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身低速抖动,狂抖,求分析,求解决

楼主(2014-01-04):
各位大神,情况是这样滴,450l低速抖动太严重了,都快抖翻了,百分之30左右油门就抖,高点就不抖了,飞起来很正常,降落以后转速降下来又开抖,十字盘新的,主轴换了,横轴换了,尾轴也换了,中联换了,大桨夹也新的,原厂大奖尾桨全新的,轴承也没有虚位,舵机无抖动,飞机没炸过,各部位虚位都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电子设备全是原厂的,3gx陀螺,该换的全换了还是没法解决,各位帮忙分析下到底是吗情况,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最后发现时亚拓主轴固定座的轴承本身不同心,换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最后发现时亚拓主轴固定座的轴承本身不同心,换下试试

谢谢回复,这个问题考虑过,但是上次飞行没问题,自从换了十字盘和大奖问题就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大桨尖到尾管的距离是否一样(不一样的话会出现低速双桨,但是高速没有双桨),我以前碰到过,解决了

谢谢回复,我去检查下

网友:
大槳配重平衡+1 我也遇過一次做了平衡後起飛降落低速時都不抖了

网友:
提高油门曲线

网友:
检查一下DFC桨夹连杆的球头是不是紧涩的,拿个球头扩孔器打磨一下。

网友:
低速双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问题已解决,还是大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