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cp换了新的尾电机一套都是焊接好的给电就打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1-04):
请教scp给电就打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尾电机接线正负极对调一下。

网友B:
正负极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接线正负极对调一下。

谢谢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负极反了?

先谢谢,买的是一套厂家焊好的。

网友C:
以前不懂 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  现在我明白了 反正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 而升级又需要经验 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 遇贴就回

网友:
正负接反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不懂 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  现在我明白了 反正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 而升级又 ...

共同努力

网友:
感觉不像正负极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