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无灯版K8初体验

楼主(2014-01-04):
体验机型:Tarot450FBL 325大桨
基本设置:集体螺距+-12度,循环螺距8度,转速2600、2900,对应感度75、72,K8风格设置全部默认
首飞感受:首飞前在家里(室温18度)进行了数十次接电自检测试,自检全部顺利通过,自检时间几乎相同。手持无大桨飞机带油门进行不低于20分钟的修正观察,十字盘和尾推运动正常。以下视频是该K8首飞,手机拍摄,质量太差,凑合看。起飞平稳无打舵修正,悬停稳定,尾巴灵敏回中迅速准确。切3D瞬间锁尾无不良反应,集体螺距有点过于灵敏,自己有点不太适应,小弹跳锁尾牢固,自旋稍微有点跑,下一步做一下自动微调校准应该就没问题了。就以前的经验,飞机到目前这种状态,飞3D应该毫无问题,院子太小,技术不行不敢翻总的感觉是,效果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可以说是一个小惊喜吧,如果稳定地用一段时间就真值了。之前从来没有用过v8,所以不知道更好的效果是什么,只鼓捣过3GX,比这个难多了,下一步争取能把3GX调到这个水平上。另外168双灯版K8也快到了,到时候对比一下。这个简单,更换一下,重新导入参数就OK了

这个K8到手后还遇到了一点小波折,陀螺仪经常会连不上电脑,电脑无法正确识别硬件,也无法安装驱动。为此联系店老板,他很热情,给我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远程帮助,还是不行。最后他让我发回去,同时给我发一套新的过来。两天后他收到了,经检查,陀螺仪没问题,是USB数据线的问题,同时我也收到了新的K8,这次连接非常顺利。没想到第二天装机又接触不良,最后连不上电脑了。用万用表一量,四条线最右侧的红线又不通了。这种线和手机充电的线还真不一样,手上又没有这种线,哎。真不想麻烦店老板了,为这点事人家搭上顺丰的运费给我换过一次了,总共不到200元的东西,很不好意思了。于是自己动手解决问题,先对原线进行破拆,发现内芯线有点糟,轻轻一拉就断,MINI插头还可以用。找来一根USB延长线,剪掉母头,黑绿白红按顺序焊在MINI头上,热缩管一包,真的好用

网友:
hao,期待LZ后继试用评测

网友:
楼主评测详细,期待双灯的评测。

网友:
期待双灯的评测   视频太模糊了 根本看不清飞机

网友A:
请教天籁哥,有没有装在50油机上面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天籁哥,有没有装在50油机上面试?

450L都没舍得,50油机更不敢了如果在这台450上能稳定工作200多个起落,也不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籁兄,你仔细观察下 尾巴有无晃动?

视频太模糊了,我还特意试了各种摆尾打舵,不回弹也不摆动。3GX就是锁尾总是弄不好,不是弹就是摆,头都大了,这个还真没有,感觉和GY650的锁尾有点相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L都没舍得,50油机更不敢了如果在这台450上能稳定工作200多个起落,也不是不可以

如果到时能用在50油机上的话,记得发布上来分享一下啊,呵呵。话说回来,某宝上有188的,有388的,不知有什么区别。

网友C:
K8的USB是标准的,与手机是通用的。我手里有两个K8,其中一个连接电脑后怎么也显示“无连接”,怎么弄也无结果后找一了根手机用USB线立马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K8的USB是标准的,与手机是通用的。我手里有两个K8,其中一个连接电脑后怎么也显示“无连接”,怎么弄也无结 ...

还真不一样,我们家所有手机都是右边那种扁头,只有K8和一个移动充电器的充电口是左边这种,结果充电器的线是2芯的,不能用在K8上,只好自己改一个了。等双灯版到了看看是什么头,从照片看也是左边这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真不一样,我们家所有手机都是右边那种扁头,只有K8和一个移动充电器的充电口是左边这种,结果充电器的 ...

双灯的也是左边的MINI USB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灯的也是左边的MINI USB接口。

谢谢,知道了这陀螺仪都便宜成这样了,就别要求人家给太好的线了家里要是有相同的线换一根,没有就自己做一根,不费事,用着踏实。幸亏这是K8,要是3GX改版本接触不良就变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K8的USB是标准的,与手机是通用的。我手里有两个K8,其中一个连接电脑后怎么也显示“无连接”,怎么弄也无结 ...

目前手机用的USB是micro USB,而K8用的是Mini USB,两者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