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fpv一体显示器如何选

楼主(2014-01-04):
排除价格,目前看中:
x达的,貌似淘宝销量最大,5xx元
深圳广x的,淘宝销量第二,价格差不多。另外也有用富威德769改的需要外置电池的款式7百多。
目前还有一个看似不错的选择,x宝上显示创新科专卖店的双天线一体机。
从750-950不等。最贵那款好像是自动32频点自动收台全内置。看上来这款最适合我。
这里有2个问题:
1.用起来哪个比较稳定,因为看上去都挺山寨的。
2.只打算飞1-2km,双接收有没必要上?
3.自动搜台好用吗?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自动收台不好用 手动按时不错~

网友A:
双天线那款内置电池的不错,屏也清晰,不然就是建议富威德的单屏另外配接收效果会更好,一体图传模块的效果都是比较差劲的

网友B:
发射接收一套+USB视频采集卡+笔记本电脑。如果已经有笔记本电脑了这个方案最实惠,一般屏幕14寸,也够大够亮。
这个方案前提是要自备笔记本电脑,安装一个视频录制软件(买USB视频采集卡时有带,一共不超50元),5.8发射接收一套按400W 的 500元左右。

新的笔记本电池怎么也能用2小时以上,旧电池不耐用了就换新电池。

楼主:
顶起来别沉了。

网友:
Usb视频采集卡思路也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射接收一套+USB视频采集卡+笔记本电脑。如果已经有笔记本电脑了这个方案最实惠,一般屏幕14寸,也够大够亮 ...

Usb视频采集卡会不会有延迟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发射接收一套+USB视频采集卡+笔记本电脑。如果已经有笔记本电脑了这个方案最实惠,一般屏幕14寸,也够大够亮 ...

能接到手机或平板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天线那款内置电池的不错,屏也清晰,不然就是建议富威德的单屏另外配接收效果会更好,一体图传模块的效果 ...

双天线内置电池那款超方便, 可惜不便宜哦, 为何会图传比较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接到手机或平板上吗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接到手机或平板上吗

采集卡的软件好像都是WINDOS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视频采集卡会不会有延迟的问题???????

有,但是一般在0.4s之内,好的采集卡可以做到0.2s之内,影响不大。

网友:
谁说的能接手机平板??仔细说道说道

楼主:
再顶顶。本人继续求经验,最好的fpv一体机求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