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图传烧了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1-04):
问一下关于
图传
烧了的几个问题:
1图传烧了后是不是完全不能用了(没图像),还是性能下降了,传输距离近了?
2,接收机没加天线开机会不会烧呀,
3,800mw 1.2g,图传地面接收距离就100,是不是坏了

网友:
新手路过,不懂帮顶

网友A:
地面接收距离100米估计是烧了,发射天线,接收天线都没问题的情况下。

网友B:
接收机在不接天线的情况下加电没啥事,但发射机不能在不接天线的情况下加电,会烧地。

网友C:
发射机不接天线一般会烧末级功率放大,前级的小功率还会泄露出来一些,所以造成距离大幅度缩水

网友D(2014-06-20):
借贴一问。。。我的略图传接受机 就是监视器那块 直接断掉 丢了。。这样还能接收到图传信号吗? 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急用一下?

网友E(2014-07-22):
看不到图片 烧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