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轴没有方向了!!

楼主(2014-01-04):
俯仰和横滚都是有的,而且正常,就是没有方向了,飞起来会慢慢自旋,打方向没用。电机和桨都是正确的,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A:
一般慢慢自旋要么是mag受到干扰..要么是浆装错了...上次有人就是浆装错了...但是自己完全不知道还以为是对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慢慢自旋要么是mag受到干扰..要么是浆装错了...上次有人就是浆装错了...但是自己完全不知道还以为是对的 ...

现在的情况是有时候会慢慢自旋,有时候又是能稳住的,只是打方向没反应,在地面站看打方向是有显示的。
桨又检查了一次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有时候会慢慢自旋,有时候又是能稳住的,只是打方向没反应,在地面站看打方向是有显示的。
...

啥飞控

网友:
检查飞控接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