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们一问题s800在gps模式下有飘?

楼主(2014-01-04):
以前在gps模式下特别稳,最近两次试有点左右前后有点飘,在一至两米范围之内,感度参数按说明书改的,请教一下大师们。谢谢

网友A:
不穩建議先重做過所有校準後再試!
其實您說最近二次~飄的範圍也只有1~2M這還好吧!又不是每次都這樣何需在意呢?~
也許那幾次GPS訊號不良!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