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亨舍尔虎王!草地试车!晕车者勿看!

楼主(2014-01-04):
从2013年7月10日购入了亨舍尔虎王至今,经过漫长的6个月!终于完成了这台虎王的80%。其中也经历过很多波折!但还是以缓慢的速度前进中!因为我原来玩的都是静态模型,所以来玩动态模型所有东西都要买!有点麻烦!(技术交流请勿涉及价格或购买方式版主留)
先来说说花费:恒龙亨舍尔虎王标准某宝价**元
                     各类螺丝螺母垫片总花费**元。
                     底盘加强材料ABS板,不锈钢板总花费**元
                     金属导论,诱导轮**元
                     二手威驰一代声组电调。(后因电调烧毁,又把声组单独350出掉了)
                     威驰二代电调,(因一代电调烧毁后退回胖子工作室换二代电调补差价所以价格底)。
                     故威驰电调实际价格为
                     华科尔DEVO7通遥控器
                     恒龙原产配件
                     野蝎子5500毫安3S电池
                     B6充电机,遥控器2200毫安3S电池,BB响总花费
                     恒龙通用诱导轮改装轴承
                     镭射笔头
                     整车总共花费
在家随便溜达下!下午去小区里玩!

小区里拍的!晕车者勿看!

恒龙原产波箱,加了一组齿轮,增加扭力!

威驰新五路电调

内部图

后装甲开启改造,方便更换电池,使用磁钢固定!

后装甲开启改造,方便更换电池。

履带挂胶后抓地力测试!

后装甲开启改造,方便更换电池

镭射与车灯效果!

炮管红外瞄准系统改造!

瞄准校正!

镭射头,因功率小灯光亮度不足而放弃使用!

镭射头,因功率小灯光亮度不足而放弃使用!

恒龙通用诱导轮轴承改装件!

后盖改造!

底盘护板加强改造,ABS样板,后期将更换不锈钢板!

底盘护板加强改造,ABS样板,后期将更换不锈钢板!

驱动轮加装轴承!加两个位置正好够,还不怕掉出来!

自制诱导轮轴承改装!

自制诱导轮轴承改装!

自制诱导轮轴承改装!

驱动轮轴承改装!~

自制诱导轮轴承改装!

网友:
不懂!顶一下!!!!用红外线呀,就是小时候玩的!!!!

网友:
复杂的大工程

网友:
这个车霸气了!

网友:
帮顶,我也有一只

网友A:
楼主什么牌子的虎王啊!恒龙的吗?

网友:
恒龙的虎王楼主都这么用心折腾,不错啊,支持。。。。

网友B:
灵光的····顶呀    静模改的?

网友C:
亨舍尔虎王 是不是灿烁的?呵呵。
另外LZ的轴承版本诱导轮,是打穿车体了吗?还是就是用的那种短螺丝的通用诱导轮轴承?草地跑路掉履带么?

网友:
上个月我也在灿总家收了这么一只虎王,还在堆积中,没开始改。不过楼主车尾活动的办法确实不错,学习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亨舍尔虎王 是不是灿烁的?呵呵。
另外LZ的轴承版本诱导轮,是打穿车体了吗?还是就是用的 ...

我没用通用轴承,用的是自己改的!草地上玩过3次,没敢信地调头,正常开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灵光的····顶呀    静模改的?

恒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牌子的虎王啊!恒龙的吗?

对,恒龙的!某宝上只有一家有!

网友D:
LZ是玩静态的,怎么漆不重新喷一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是玩静态的,怎么漆不重新喷一喷呢

哎,现在没那么多时间上漆啊!

网友E:
你是怎么加一级齿轮的、我也想加。加多大的。原装的齿轮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怎么加一级齿轮的、我也想加。加多大的。原装的齿轮的么

用的就是恒龙原产的波箱上的齿轮!在原波箱上找准位置扩一个孔装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