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点焊机

楼主(2014-01-04):
请问制作电池点焊机只用电容可以不?用多个电容并联起来不用MOS管,谁有电路图发过来一个

网友A:
以前不懂 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  现在我明白了 反正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 而升级又需要经验 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 遇贴就回

网友:
多电容并联还用电路图么……
电容并接,串个10欧以下的大功率电阻在充电端,最多再加个开关,输出的线要粗一些
据坛子里成功的经验,电容用1000微法左右的,并大概20个的样子

网友:
以前单位有大电瓶【195安时】,用电瓶焊过不锈钢表带,用电池碳棒当电极,也就是碳阻焊。

楼主:
我用了4个1000uf还有3个3300uf还有还有几个2200uf的连0.1的镍带都焊不透怎么回事是线太细的原因吗?
.

网友:
電池點焊機是直流低壓大電流的電源,電壓在 10 伏以下,電流在 100 安培以上。
要靠電容器是不夠的,簡單的辦法是用汽車電池。
或是去訂做個低壓大電流的變壓器,一次側加個可旋轉調整電壓的自偶變壓器,當然還要要有大電流的整流二極體。

最麻煩的其實是銲接用的電極,要用兩根銅棒頭端磨尖左右擺放,以電木固定後調好間距後同時施壓在鎳片上,時間約一秒。
銅棒電極沒有處理好銲接是不會牢靠,接觸電阻也會很大,還要用電池內阻表來測量是否有傷到電池或銲接不良。

以前自己有做過但總是銲接不美觀,經驗也是原因,現在都跑一趟路拿給專業的工廠打焊,各種鎳片絕緣片都有現成,花一點小錢完全不必傷腦筋。

网友:
帮顶,我也打算做个点焊机。

网友(2014-02-25):
我也打算做个点焊机

网友:
请问  电池电焊机是干啥的?

网友B:
用电池的么

网友C(2014-03-30):
用电容就行了,要大容量的,并联起来

网友:
同等答案~~~~~~~~~~~~

网友:
何必呢?这样很难焊得牢固得。焊电池极板家点铝和不锈钢专用助焊剂就可以上锡

网友:
哈哈  有成功的吗?上来说说,共享一下。

网友:
可以,但必须用法拉级超级电容多个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不懂 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  现在我明白了 反正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 而升级 ...

兄弟,这就叫混江湖,大V也可以这样炼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电容就行了,要大容量的,并联起来

你好  我想了解 或学校 电池点焊机  的相关知识  希望您  可以教我  麻烦您 加我qq2212750851   内容点焊机   谢谢

网友(2014-05-07):
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 而升级又需要经验 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 遇贴就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