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上木桨首次飞行

楼主(2014-01-04):
先上几段视频吧

这是手机拍摄的第三视角视频

四轴下方HD19拍摄的

遥控器上的DVR录制

第二块电池

都是4200mah 30C 3S电池
木桨起飞重量比APC桨重榉木1047木桨起飞重量1745.4g  高仿 APC 1047桨起飞重量1737g

        榉木1047桨一个重量是13.8g                   高仿APC 1047桨一个重量是11.4g
榉木桨留空时间比高仿APC桨留空时间少了3分30秒

榉木桨平衡性还可以

准备起飞

低空悬停

看吧

榉木桨和APC桨桨宽度对比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电机?

网友B:
少这么多时间。。。还是仿APC吧。

网友:
图都挂了

网友C:
木和apc区别在哪里 同是1047  为何会短那么多时间  我也想换木桨 安全点 一打中东西就碎

网友:
顶1下.......顶2下

网友:
我买的也是这个桨,桨叶的面积比APC的小不少,估计效率肯定也要小不少。

网友D:
正在用这个浆 很好用  平衡好  震动也小  效率和碳尼龙仿APC比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电机?

F4006 950KV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这么多时间。。。还是仿APC吧。

是的、仿APC 1047桨、飞了5分钟后在上升就感觉很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和apc区别在哪里 同是1047  为何会短那么多时间  我也想换木桨 安全点 一打中东西就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少那么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在用这个浆 很好用  平衡好  震动也小  效率和碳尼龙仿APC比没啥区别

留空时间少了3分半而已

网友E:
木浆不适合小机架......
另外木浆的稳定性比其他浆好,但是航时短。不过楼主这个短的有点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木浆不适合小机架......
另外木浆的稳定性比其他浆好,但是航时短。不过楼主这个短的有点多了......

反正我测试的就是这效果、声音是有点好听、也很稳定就是续航时间短

网友:
我也用这桨  1238的拉力比碳尼龙1147还小

网友F:
初入四轴不会接灯,楼主给传授传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初入四轴不会接灯,楼主给传授传授...

主要是看你接什么灯、灯的电压等级是多少的、不同的接法也不同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看你接什么灯、灯的电压等级是多少的、不同的接法也不同

有没帖子或视频,推荐一二学习学习,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帖子或视频,推荐一二学习学习,谢谢啊!

没有、

网友:
试试APC MR的桨。估计稳定不输木头的,效率不输原来的APC SF

网友G:
来顶一下,你那么桨平衡那么做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来顶一下,你那么桨平衡那么做的呀!

我的桨都不做平衡的、都是拿来就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桨都不做平衡的、都是拿来就用

那样不会震动很大么!

网友H:
你好,我的HD19为什么自动在照相和录像之间跳动?每次就录几秒就照相了!你的有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样不会震动很大么!

那就要看你调的感度还有环境影响、调得好我的基本上没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的HD19为什么自动在照相和录像之间跳动?每次就录几秒就照相了!你的有这个问题吗?

我一直都是用录像模式、自动照相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I:
用榉木桨后,整个机器震动小了很多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一直都是用录像模式、自动照相没用过、不知道

我用摄像模式起飞的,到天上就开始自动变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榉木桨后,整个机器震动小了很多吧??

但是留空时间少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摄像模式起飞的,到天上就开始自动变换了!

那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我的都没有出现过、一直在用着
高空炸机炸过一次、低空炸过一次、摄像头炸裂了一点、
但是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要看你调的感度还有环境影响、调得好我的基本上没震动

这样子的哦    那看来还是要调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留空时间少了很多

桨效率搭配的问题,尝试过换大一个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