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c 板子 电压问题~~~

楼主(2014-01-04):
能用 4S 14.8 v 的电源供电吗?

网友A:
据说可以  只是听说而已啊   建议稳压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可以  只是听说而已啊   建议稳压12v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找到资料了~~

Size of the board:
50×50 mm
Distance between the mounting holes:
45 mm
Diameter of the mounting holes:
3 mm
Power supply voltage:
8–25 V
Maximum motor current:
1,5 A
5V output current to power external devices:
up to 1 A

最高25V

http://www.basecamelectronics.com/simplebgc/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资料了~~

能25V?

最好还是12把

网友:
如果真用25V,不出意料的话,会看见美丽的烟花的~

网友:
如果真用25V,不出意料的话,会看见美丽的烟花的~4S电池几乎是极限。

网友:
hitawang发表于2014-01-04 21:03:50
如果真用25V,不出意料的话,会看见美丽的烟花的~4S电池几乎是极限。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