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lite 硬挂手机摄像 居然没什么果冻

楼主(2014-01-04):
naza-m lite 硬挂手机摄像 居然没什么果冻,比想象中好多了V2216 800KV
450机架
好盈20A
ATG1045

网友A:
还得看什么手机,不同手机对于录像抖动的优化差别很大,要横向对比才有意义

网友:
我飞室内这套跟你的配置差不多,只不过机架是异形,LITE还是挺稳的新手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得看什么手机,不同手机对于录像抖动的优化差别很大,要横向对比才有意义

LT18i很老的手机了,不过感觉sony的手机摄像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LT18i很老的手机了,不过感觉sony的手机摄像确实不错

LT18I不算很老啦~是现在更新太快了。。。

网友B:
    楼主 和我配置一模一样   哈哈

网友C:
我手机就不行,稍微有点抖,这还是加了云台的,如果不加云台估计什么手机都不行吧,还有提示一下如果挂手机飞一定要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不然来电话会有干扰

网友D:
室内测试时看不出果冻的,参照物太近了,去室外测试才能看出震动和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室内测试时看不出果冻的,参照物太近了,去室外测试才能看出震动和果冻

南京最近雾霾天,等空气好点了室外试试再告诉大家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机就不行,稍微有点抖,这还是加了云台的,如果不加云台估计什么手机都不行吧,还有提示一下如果挂手机 ...

手机黏在电池上的,中间用一小块珍珠棉过渡的下
手机果断没有插sim卡,单核安卓手机太卡。现在纯当相机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和我配置一模一样   哈哈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黏在电池上的,中间用一小块珍珠棉过渡的下
手机果断没有插sim卡,单核安卓手机太卡。现在纯 ...

你还是有减震,不然果冻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