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上固定翼fpv,求小胖子动力配置

楼主(2014-01-04):
都玩直机和多轴,最近想搞长航时远距离
FPV
,看上了小胖子,因不了解固定翼,特发帖求助。
已有4s5000
电池
,求推荐动力,飞控,433,谢谢。

网友A:
2814.............,,就可以,,,,,,,,,,,,,,,,

网友B:
长距离2814太费电,装机1.3-1.5KG左右,用2216 KV1100或1250 9X6桨,电池5000够用,飞控选择太多,A控设置方便点,也支持V尾,其他飞机我没用过。433我没用,暂时用的是2.4G功放,没拉过距,433选择不多,别买非凡的,山寨货,切糕或者A433

网友C:
问问厂家不就是了吗?我们不懂就是直接厂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