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双灯Kbar-mini到手 忙活半天以装好上图~!稍后上试飞报告!

楼主(2014-01-04):
168双灯Kbar-mini到手
曾经陪我蛋疼的小姨子  飞起来说真的  感觉跟有副翼的飞起来差别不大!(除了硬件是无副翼  手感与有副翼差不多,需要不停的微舵修正)累~~!

其实之前就想入蓝K8的  一直处于观望没有下手  毕竟自己水平也不高。。。ZYX也能满足一下我暂时的飞行
刚好看到这次K8给出如此优惠 哈哈 果断下手
等待2天  到手  直接装机上身 试飞~~!

经过试飞。。。颠覆了我对无副翼的看法  我操。。。TMD无副翼也太好飞了把!如此跟手?根本不是一种感觉    居然神一样的脱控了。这对于新手来讲。。是意味着什么我也不说了~!
关于陀螺的稳定性还有待测试!但从性能来看  对于这个价格  我只能说  人类已经无法阻挡了~!哈哈对于连接电脑与自检  都很速度!可为极速!由于本人无副翼陀螺 也就只用过ZYX和这个白菜价K8  孤陋寡闻,望高手们勿笑!谢谢啦·!
稍后上试飞视频!

200M的视频  在优酷传了4个小时了  居然,,,,才6%  我了个去啊,,,,龟速 龟速啊 ~~!

网友:
神一样的脱控哈哈

网友:
等视频啊  视频说话

网友A:
电脑界面勾选启动自动微调后退出。找个没风的地方,油门杆最高开hold,飞机接电自检过后,油门杆回中点附近,关hold起飞,定点悬停,尽量不要有大的晃动,争取几次2到4秒的脱控,以这种方式飞2分钟,落地后油门杆拉到最低,拔电。接电脑,去掉自动微调启动勾选。再出去飞你会发现飞机更稳

网友:
强烈建议LZ上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脑界面勾选启动自动微调后退出。找个没风的地方,油门杆最高开hold,飞机接电自检过后,油门杆回中点附近 ...

为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毛?

这是一个功能

网友:
不错滴。视频呢

网友:
对于新手来讲,这意味着什么也不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功能

天籁兄懂得真多 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

楼主:
视频传的好慢啊~!下午带孩子洗澡了  就在楼顶上了一会   楼高风大  不过  还不错   视频上传中。。。。

网友:
双灯已经经过半年的测试了,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脑界面勾选启动自动微调后退出。找个没风的地方,油门杆最高开hold,飞机接电自检过后,油门杆回中点附近 ...

油门一下到50以上不会扫齿吗,还是说把油门定低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油门一下到50以上不会扫齿吗,还是说把油门定低一点

电调要设置缓启动。油门低一点启动可能也行,可以试一试。只是油门杆不能拉回最低位,这样三轴陀螺仪会认为自动微调已完成,即退出微调程序,就白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要设置缓启动。油门低一点启动可能也行,可以试一试。只是油门杆不能拉回最低位,这样三轴陀螺仪会认 ...

电调设置不了,还有个问题就是尾巴老是往左走,会一直走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有副翼锁的跟棍子一样

网友:
我也弄了一个168的~~还没有机会试呢

网友:
我的小姨子飞机再调不好我也入一个

网友:
168的双灯KBAR调的累人,可能还没习惯吧。还是EBAR V2调着省心。

网友:
双灯版K8替换小姨子好久了,跟LZ感同身受。唯一没搞懂的是,观察自检是否完成只需一个灯就行了,干嘛搞两个灯?好看?骚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脑界面勾选启动自动微调后退出。找个没风的地方,油门杆最高开hold,飞机接电自检过后,油门杆回中点附近 ...

不用HOLD,直接用THR CUT(设为0的)是否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界面勾选启动自动微调后退出。找个没风的地方,油门杆最高开hold,飞机接电自检过后,油门杆回中点附近 ...

有空一定要试试,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用HOLD,直接用THR CUT(设为0的)是否一样呢?

thro cut我只在油机上用,是一个复位开关,打开时风门全关,松开回怠速位,发动机熄火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ro cut我只在油机上用,是一个复位开关,打开时风门全关,松开回怠速位,发动机熄火用的

我是设置的油门为0.是一个单独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