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总线CAN的接线,希望对大家的内装IOSD mini有用

楼主(2014-01-04):
CAN又高速总线,是并行总线。各CAN设备可并接在CAN上。

大疆的CAN外接接口

精灵2内CAN接口

接口引脚说明:

V:电源正
G:电源负
H:总线高电位 CAN+
L:总线低电位 CAN-

我的改装图:

原来的CAN外接接口也能正常接蓝牙等。

网友A:
估计要被和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被和谐

不会吧,这只是can的说明,其实汽车的can也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这只是can的说明,其实汽车的can也一样的

原车行车电脑能刷不?夏利A+

网友:
好 啊 好 啊 好 啊

网友:
can是干嘛的?

网友B:
想问个问题:一个CAN口能不能实现并联两个设备?

网友:
厉害,收藏,日后肯定用的上

网友:
这个好!
can bus 头太大,相对于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个问题:一个CAN口能不能实现并联两个设备?

并联多个也可以

网友C(2014-09-23):
请问 这白色的小插头叫什么名字 哪里有得卖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 这白色的小插头叫什么名字 哪里有得卖呀?

本身就有呀,电子城能找到

网友(2015-01-21):
楼主能分析一下VISION FC200 相机的CAM 接口么。绿色白色应该是数据线,但好像直接接到CAN 的两个接口有反应么?想把FC200 相机接到NAVA V2 上面用。V2 自由CAN接口

网友:
记号,很快就有得用了

网友(2015-03-17):
正好我也想改装精灵2,有用啊,这个贴

网友:
楼主,精灵2 can 的插头哪有卖啊?多谢  ( 上图can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