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OSD只显示图像,没有数据显示,怎么办

楼主(2014-01-04):
刚刚买的APM用的MINIOSD只显示图像,没有数据显示,线都是对的,按OSD重置会黑屏,松开又正常显示图像,但是还是没有数据。
怎么办?这是什么情况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升级一下最新固件试试!1.04版本哦,我之前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一下最新固件试试!1.04版本哦,我之前也是这个问题。

我的是2.0版本固件。。。不知道为什么。跳线都没有动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2.0版本固件。。。不知道为什么。跳线都没有动过的

怎么是2.0版本呢?官网还是1.04呢,你的是调参版本吧,调参软件也是需要升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是2.0版本呢?官网还是1.04呢,你的是调参版本吧,调参软件也是需要升级的。

调参软件是最新版本,固件还不知道。
现在准备重新刷BOOTLOADER,然后再刷入固件。
过年回家拿到家里那个号的ASP来刷,现在手头这个实在不行,太老了

网友:
我也是这种情况,同求

网友B:
lz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希望我的经验可以帮到你。我发现原因在于PAL和NTSC两种视频格式不匹配。我的摄像头是PAL格式,但是在osd的设置程序里错选成了NTSC格式。后来把osd重设成PAL格式就ok了。

网友(2014-11-09):
引用 网友B:
lz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希望我的经验可以帮到你。我发现原因在于PAL和NTSC两种视频格式不匹配。我的摄像 ...

我用的700线摄像头,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LZ解决了吗 我的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