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步进电机不动,只是吱吱响。

楼主(2014-01-04):
在宝宝上买的接口板和驱动板,按照商家说的接线方式接好,但是电机只跟着刀路有规律的吱吱响,就是不转,而且还是锁住。还有一个现象,我的电脑是win7 32bit,mach3驱动有个问号(不是驱动没安装的问号)。这是咋回事?

网友:
电机AB想有线反的

网友:
要么接错线了 要么就是掉相了

别一直转了  非常容易烧驱动的

楼主:
已经解决了,把mach3里使能多开一个就ok 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把mach3里使能多开一个就ok 了

我新手,不懂电控,近期也遇到电机不转问题.设置和线都接好了,我想问下驱动上的使能要不要接?还有mach3里面的使能一般怎么设置的?(卖家资料使能都是不勾的)还有高低电平怎么回事,如何设置?
(控制板可以共阴也可以共阳,我现在用的共阴)
不好意思,问题太多,麻烦如果知道请指点一下,不然要搞疯了

网友B:
不用理那 问号 的事,驱动已装好。
那 问号 是图标的一部分,是系统认为 “其他” 的设备而用的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新手,不懂电控,近期也遇到电机不转问题.设置和线都接好了,我想问下驱动上的使能要不要接?还有mach3里面 ...

我也是菜鸟一枚,刚刚自己研究这些东西,一边研究一边学的。MACH3里的设置我是全复制驱动板卖家提供的设置文件,据说使能接不接都行。我的驱动板是采用共阳,接的使能,设置文件里的使能原来打钩一个的,后来电机不转我又打勾一个。高低电平这个我还没弄明白。给你出个主意:1.线路按照卖家要求的全部接好。2.设置采用卖家提供的文件。3.然后你把使能打开看看。4.如果你是win732bit,最好用mach3最新版本,版本号好像是4.236。我的win7用别的版本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理那 问号 的事,驱动已装好。
那 问号 是图标的一部分,是系统认为 “其他” 的设备而用的图标。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C(2014-03-18):
能说具体一点打扣那个使能吗  是电机输出  输入信号  还是输出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说具体一点打扣那个使能吗  是电机输出  输入信号  还是输出信号吗

这个我还真不记得了,好长时间没碰雕刻机了。使能好像只有输出有吧!

网友(2014-04-18):
请专家指导,这个是我的雕刻机步进机,型号是57BYGH013-05混合式步进电机,这个电机在拆下来时有转动,但是装在机器上时就只能听见里面吱吱的响,外面看不到转,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楼主这么认真,使能都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