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首次组装四轴遇到点问题··飞控-机架没有对应的孔位··飞越机架··

楼主(2014-01-04):
本来以为飞控和机架上面的孔位都是对应好了的,结果拿到手组装发现压根没有 对应的孔位。。不知如何下手。。飞控应该怎么安装?安装在哪里??另外这个飞控是要端端正正 刚好放在飞机的中间吗(我一直这么理解,请老鸟指正)

网友:
应该用塑料桩隔开,你这个底板是焊电调的沉金板,至于固定孔,是不是应该自己加工下呢,共同学习中

网友:
果断3M胶伺候!

网友:
帮顶,我是用扎带绑上的,看看大神有好招吗

网友:
3M胶粘到机架中心板最中间,注意方向!

网友:
朋友,板子上不是有那么多孔么,横着的长条孔也可以利用啊,你买点柱形的螺帽头子(),然后自己给飞控搭一个窝不就好了。自己弄一个随便什么平板,打上四个孔,然后加上点防护就是你KK的家了,哈哈

上图你就明白了,注意如果打孔,别弄坏底板的线路部分。

网友:
我也是这个飞控和这个机架

网友:
之前我是把飞控放在板子最上面的 还要用6脚柱加保护盖 后来我把飞控放在2板子之间 这样飞控也很安全

网友:
10楼正解

网友:
找个厚点的双面胶粘上就行,不一定在正中间,注意下方向就行

网友:
哈哈 还是山寨的450好

网友:
4楼建议可以 ,不过用尼龙柱固定 稳妥些

网友:
上3M双面贴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直接用3M胶贴就可以、贴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