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下的电池

楼主(2014-01-04):
今天飞了下电池1分半就报警(报警电压为3.6)正常因该能飞10分钟,下来显示3.9v,再上马上报警。正常么?是电池老化还是低温下内阻太大。天气也不算太冷8-9度的样子

网友:
1,低温确实为影响电池放电能力,但不至于变为之前的1/10,所以确认一下电池是否充满,或者是都老化。2,飞行过程中电流较大,会使电池产生压降,所以在地上放着测有3.9,在空中飞的时候可能会有低于3.6的情况,所以导致报警

网友:
电池老化。8-9度的气温不会影响这么多。

楼主:
看来是电池问题,但原因可能是这个
has been some past data to indicate that below 50F LiPolys should not be charged past 4.1 per cell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343928

网友:
电池做下保温试试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气温低对锂电池放电能力很受影响,建议给电池做个泡沫包装进行保温,放电就不受影响了

网友:
我用了那种铺强化地板的防潮用的泡沫塑料包装了一下,效果挺好

网友A:
可能是老化了吧。不也有零下多少度一样能飞的么?换个电池试试,就能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老化了吧。不也有零下多少度一样能飞的么?换个电池试试,就能找到原因

可能是,可是我用的是格氏的,一年都不到只有周末飞,使用频率很低的,怎么老化得比手机电池还快?

网友:
我用车上的遮阳板做的保温,效果很好

网友:
低温会影响电池的工作效率,曾经测试过10000mah 6S电池低温-10度工作时间只有3分钟,你可以给电池做保温处理

网友:
rain51m发表于2014-01-26 12:19:24

可能是,可是我用的是格氏的,一年都不到只有周末飞,使用频率很低的,怎么老化得比手机电池还快?
可能平时电池保养没做好

网友B:
1年~~~真长寿啊~~~~我的电池很少有能用1年的

楼主(2014-02-04):
引用 网友B:
1年~~~真长寿啊~~~~我的电池很少有能用1年的

刚入模大部分时间在装机调试。最近天暖好像又有点恢复了

网友:
我的3块都是一推油门就报警,真J8蛋疼

网友:
淘宝 usb暖手宝加热片

楼主:
天暖了,电池也开始复活了现在能飞7,8分钟了。看来10度以下肯定不适合飞

网友:
电池老化问题 8到9度基本达到正常飞行温度的需求了

网友C:
温度对锂电池充放电曲线影响挺大的,这边零度在外面都没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