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直升机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4-01-04):
我的450直升机换个了尾波箱,现在飞机油门不是很大的时候不自旋,一大了飞机相当猛烈的自旋,新手请教怎么回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上图,分析分析

网友B:
可能是尾轴太短!导致舵量不够,有很多原因!!这只是一中!!

网友C:
上个图看看,没图这么解决

网友D:
新箱有问题?

网友E:
如果是皮传的可能是打滑所致。

网友F:
你是不是把尾桨叶的方向装反了

网友G:
第一看你的飞机是皮传还是轴传的,并确定你的尾传动咬合是否正常;第二看你尾桨的方向是否正确;第三看开机后滑套是否居中;第四看所谓敏感度是否正常,好像就这么几个问题,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H:
楼上正解

网友I:
如果你用的是锁尾舵机不是500上用的中型舵机就有可能是这种情况,我曾经用450斜盘大小的舵机就是这种情况,因为那种舵机力量小。

网友J:
信息量不够。

网友K:
陀螺仪修正反向

网友L(2014-03-14):
我新人 也帮顶 我的x3v到手才十个起落 现在一下猛提油门就自旋 都不知什么问题 炸怕了

网友M:
和皮传没大关系。有可能是尾浆装反了,或尾浆螺距不够

网友N:
9楼正解

网友O(2014-06-13):
小手一抖,学完就走

网友P(2014-08-08):
这里有没有分?

网友Q:
加油后大桨加速产生的弦转超过了尾桨锁尾抵销的力量。解决的途径就是使尾桨正常工作使其能锁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