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毫瓦换到2瓦的图传发射机怎么还闪屏呀

楼主(2014-01-04):
    图传发射机功率从200毫瓦一直换到2瓦结果飞行中还是有闪屏、蓝屏的现象真是郁闷死了!我是用在4轴上的,电源也已经单独供电了可就是不稳定。请高手来给指导指导。

楼主:
距离大概300米之内 高度不超过200米,在一条小河边飞的没发现有什么干扰源(如高压线、移动塔之类的)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坐等高人答疑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坐等高人答疑解惑

还以为你来解答了呢,呵呵一起等吧

网友:
蓝屏问题出在监视器上,信号弱就出现蓝屏,建议楼主换个普通的监视器(不蓝屏)试试。
发射功率问题,我觉得500MW足够,2W太大了,容易干扰飞控,如果效果不好可以考虑上平板天线,小平板也很好用的,只要你的遥控器是差不多对着飞机就没问题。

网友:
天线有很大原因,你用什么接收天线,,,还有图传安装的位置,,,再者买个雪花屏吧,好很多很多

网友:
干扰飞控?是否可以给飞控做屏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距离大概300米之内 高度不超过200米,在一条小河边飞的没发现有什么干扰源(如高压线、移动塔之类的)

俺的 600wm ,400米你都失望之极,这个2w, 300米估计你要退货了

网友:
你遥控器杂波干扰太大。离遥控远点。

网友:
尝试一下把图穿安装在飞机的其他位置,还有就是图穿天线安装位置十分重要,要是用蘑菇的话,记得检查下接受发射的天线按对了没

网友:
原装天线距离有限,起码也要3叶草
发射机远离飞控,最好是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的 600wm ,400米你都失望之极,这个2w, 300米估计你要退货了

唉!可是无头苍蝇没少瞎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检查一下你的监视器,是不是不行的。

监视器怎么检查?怎样才算可以或者不可以

网友:
考虑下发射端的散热,有的会有保护

网友D:
换个 位置安装 换个频率试试    图传的震动也不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 位置安装 换个频率试试    图传的震动也不能大

频道换过了效果不明显,关于安装位置就不知如何是好了。目前在机架最下方的电池架底板下面安装并且天线朝下。

楼主:
静等指导

网友E:
等呀等!我用200的不够150米就看雪花了!蘑菇天线呀!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呀等!我用200的不够150米就看雪花了!蘑菇天线呀!惨

火冒三丈了呀

楼主:
谁来帮帮我

网友B:
当初俺才50米就雪花了,
买个分集接收机吧,二合一或者四合一那种。
我刚入了,希望年前能到,回头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初俺才50米就雪花了,
买个分集接收机吧,二合一或者四合一那种。
我刚入了,希望年前能到,回头更新。 ...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东东?

网友:
樓主一直買不同功率的發射....

不如試試買另一個接收, 看看情況會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