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银V线接反了没

楼主(2014-01-04):
麻烦大家帮看下线插反了没 早几个月有个蓝V被我插反烧掉了现在有点阴影所以想让懂的人确认下在通电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X@8}U9MLE}EBUE273)]9PGF.gif

昨天在论坛里买了个银V 今早到货了 现在准备接线 我是用接收的S.BUS接口供电给银V的 大家看看【AUX 信号 正 负】这个插口没接反吧

网友A:
为什么要用接收的S.BUS接口供电给银V?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接收的S.BUS接口供电给银V?不解!!

用S.BUS模式说明书上给出的接线图

网友B:
楼主怎么会烧了V8呢。。。
话说这个接法是没错的。。想知道楼主上次烧了V8是怎么接的。。
难道是把接收机上的电池插头插反了么

楼主:
坐等答案 就是个很简单的问题 舵机线是否插反了 橙色的信号线朝上还是朝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会烧了V8呢。。。
话说这个接法是没错的。。想知道楼主上次烧了V8是怎么接的。。
难道是把接收机 ...

上次烧的V8好像是我把电源信号线插到了V8的某个不能通电的插槽里就这样烧了

网友C:
上中下3排插针,中间那一排插针肯定是正极并且都是连通的,可用万用表量出来。再用万用表分别量一量最上排和最下排,看哪一排是所有插针都是连通的,如果通且没阻值,那必定就是负极了,好了剩下那一排就是信号插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中下3排插针,中间那一排插针肯定是正极并且都是连通的,可用万用表量出来。再用万用表分别量一量最上排和 ...

哦 懂了 谢谢 通电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