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7玩NAZA V1 设置5通道飞行模式切换的GPS模式和姿态模式

楼主(2014-01-04):
用XG7玩NAZA V1 设置5通道飞行模式切换GPS模式和姿态模式的时候 最高89能切到GPS模式 最低0的时候总是差一点 一直不能达到姿态模式 在线求助!

网友:
不懂帮顶。我的d10中间位置是姿态,最低用手动。

楼主:
XG7 的第5通道是一个2挡开关

网友:
我的也是XG7 今天设置了一上午 没调成 只调成GPS 和手动模式

网友:
现在只有GPS模式飞了  但是飞机飞上天之后  一打方向  飞机很不稳定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对 我是设置第5通道来实现GPS模式和姿态模式的切换的,但是参数调到0了姿态模式的滑块还是没绿 哎 继续等

网友:
NAZA V1  ??多少钱?

楼主:
在线等答复 谢谢大家帮顶

网友:
你应该用第6通道的三位开关,这样就能在手动.姿态.GPS间任意切换了!我的DSX7就是这么设置的,
XG7应该也一样。

楼主:
但是如果用6通的3段开关的话貌似就不能设置自动返航什么的功能了

网友:
最好用三段开关

网友A:
這控不懂!但可以試一下正反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控不懂!但可以試一下正反向看看!

正反向也是一样的效果,难道只能用AUX1 6通道了?

网友:
试过微调么

网友:
舵角设置,大小动作,或者曲线设置什么的,可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