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机老是侧翻,飞不上去!有视频,求原因!

楼主(2014-01-04):
(无正文)

网友:
翻的爽呵

网友A:
背景音乐挺好听的。
起飞的一瞬间跟发射火箭一样~

顺便看下这个帖子:http://bbs3.5imx.com/bbs/forum.p ... p;extra=&page=1 或许有帮助。
上面帖子中,我在16楼给了一种软件上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景音乐挺好听的。
起飞的一瞬间跟发射火箭一样~

土太多,好好,谢谢

网友:
太有喜感了

网友:
看样子像桨装错或电机转向错。

网友B:
第一,先把电调油门行程都做好,第二装好电机观察旋转方向,第三装桨观察桨是否装错

网友C:
求楼主的字体!同时感觉楼主的550好可怜的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先把电调油门行程都做好,第二装好电机观察旋转方向,第三装桨观察桨是否装错

风都是往下吹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楼主的字体!同时感觉楼主的550好可怜的摔啊··

字体是一种书法,名字忘了,回头查下回复您

网友:
楼主视频做的还给力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桨的问题,或者是飞控没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都是往下吹得

呵呵,那就做一下油门行程吧,你的飞控我没看错的话是颐高X6吧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风都是往下吹得

风都是往下吹。未必对。还要旋转方向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都是往下吹。未必对。还要旋转方向对。

好检查检查

网友E:
LZ你们太逗了,翻了那么多次还试验啊,两个主要检查的内容,第一油门行程,坛子力找泡泡老师的帖子,第二浆是否装反,仔细检查六个浆,估计是你黄色机臂那边是错的,因为每次都是向那边翻。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们太逗了,翻了那么多次还试验啊,两个主要检查的内容,第一油门行程,坛子力找泡泡老师的帖子,第 ...

同志,谢谢您的分析,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志,谢谢您的分析,呵呵

你发一张正面上方的图片,大家一看就知道你的浆装反没了,因为不管飞控感度什么的是多少,都不会起飞出现这个现象的。

网友:
很可能是飞控电调输出通道在黄色机臂和红色机臂上插反了,你在仔细看下飞控说明书的飞控电调输出和各个电机的接线图。
只要空气是向下吹的桨就没有装错,电调油门行程也不会造成视频中的现象最多就是添油加醋的效果。
楼主等你弄好了,再飞一把,想看下火箭升空的大场面...

网友:
我也用过颐高X6飞控,还有乐迪7通控。

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控上,你看屏幕上显示字符是A还是H,H是直升机模式,有混控的。

网友:
拍得好   翻得爽   求背景音乐    失败是成功的妈妈!!!!!

网友:
视频剪的不错,音乐配的逗乐。

上装机图片,大家才能看个一二,看视频只能帮你猜错。

另外,一个人侧拿飞机,另一个拿控推油很危险,容易毁容。

网友:
重新做一下油门行程,检查桨有没装反,再不行就调飞控!

网友:
如果桨没有装反那就是电机顺序插错了,起飞稍微偏一点飞控调整姿态立翻~~  可以用手抓牢中心板稍微推油(注意别被桨打到),然后前后或左右稍微倾斜机身,你会感到机架有一股反抗的力量,如果插错了会感觉随着你倾斜机架翻转的反而力量加剧,看看电机顺序吧。

网友:
这种一推就翻很可能陀螺仪连反了

网友:
根据飞控说明书仔细检查电机旋转方向和正反桨的安装。

网友:
LZ,, 请问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
怎么我看不到呢

网友:
槳裝反了?電機轉動方向?軟件設置 I型 米型?

网友:
好视频,好看,鼓励

网友F:
回帖的真逗,竟然没人看出翻机的真正原因,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帖的真逗,竟然没人看出翻机的真正原因,哈哈哈

请赐教

网友:
油门形成

网友:
明天加我qq 987205227,情况可能有多种,需要详细讨论

网友:
我不能妄下定论,万一调试错了造成安全问题就完了,所以我要了解详细的情况,安全第一,调试可以慢慢来

网友(2014-05-15):
这视频编辑的,这背景音乐,这翻的,真给力!眼泪都出来了

网友:
哈哈,LZ的视频+配乐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