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真4合1无刷电调初步成功

楼主(2014-01-04):
初衷是给200轴距左右的变距4旋翼用的,现在启动和同步换向基本搞定了。目前只实现了一个电调,4个的话代码一推广就可以了。目前测试了A1510和XXD2212两种电机
没在手边,图过两天之后上,先大概列一下主要特性吧,听听大家的看法。目前单件的成本大概在170元左右,如果能做到1k的量级估计能到120到150元。

1. 4合1电调
2. 6A连续电流
3. 40mm x 40mm,不含线重量 6g
4. 支持2S,3S锂电池
5. 5A EBC (主要为了驱动变距的4个舵机,其他应用应该都够了)
6. 最高转速支持(目前只是理论值,没测过,多极电机可自己计算) 2极电机 300000 RPM
7. 采用单STM32F405作为4个电调的控制芯片

目前转速是开环控制,不过定速只是软件上的问题,很多功能还可以后续添加。

等代码整理好之后就准备开源了,然后好好测试一下,顺便骗些测试用电机(如果有厂商愿意提供的话)。

个人感觉这个电调的特点就是4个电调可以完全同步,体积和重量也都比较小,适合200,300轴距左右的小4轴。

网友:
马克帮顶,等楼主开源学习一下

楼主:
上图,貌似字数太少会被系统隐藏?

背面

背面

正面

正面

楼主:
自己顶一下,之前帖子因为字数太少被系统自动隐藏了。。。。图片都没出来

网友:
不明觉厉,顶顶更健康!

网友A(2014-02-03):
真的有必要用F405吗,用F10x系列能不能满足需求,F4xx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有必要用F405吗,用F10x系列能不能满足需求,F4xx太贵

如果KV不高可能也可以,现在设计目标是2000kV左右的,405已经有些吃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KV不高可能也可以,现在设计目标是2000kV左右的,405已经有些吃力了

多轴不需要那么高的kv吧,除非有人想用这个电调控制四发固定翼,C-130之类的

网友B:
mos管是开关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轴不需要那么高的kv吧,除非有人想用这个电调控制四发固定翼,C-130之类的

想做一个200轴距的小变距4轴,所以转速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是开关模式?

不太懂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懂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电调是pwm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是pwm输出?

上臂pwm,下臂按相位开关,单片机的资源不够上下都pwm

网友:
坐等成果

网友:
这等人物必须要大力支持啊

网友:
不明觉厉,顶。

网友(2014-03-27):
顶楼主
变距四轴对电机转速的瞬间恒定要求很高啊。
变螺距的时候转速会发生瞬间变化,楼主的电调这方面做过测试没有?

网友C:
楼主加油。
关注你变距四轴的帖子很久了。
论坛里有很多人都在做变距四轴,但是基本上都只是停留在做架子的阶段。连PWM都搞不清,更别提对飞控算法的理解了。我并不看好他们。
变距四轴这个东西,集大成。机架,飞控,算法,硬件,操控,缺一不可。
看了楼主的几个帖子,楼主对飞控和电调软硬件应该是基本吃透了。说明楼主基本功不错,造出来指日可待。
成功贵在坚持,希望楼主能持之以恒。
建议楼主多看一点专业的论文,可以开拓视野。记得MIT有篇不错的论文。

好好搞,我现在在DIY一个140轴距的微型无刷四轴。可惜是传统定距的。飞控,电调,姿态解析,控制啥的,基本DIY成功了。等楼主搞好了,我也照猫画虎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加油。
关注你变距四轴的帖子很久了。
论坛里有很多人都在做变距四轴,但是基本上都只是停留在做架子 ...

多谢支持!其实我也是出于摸索阶段,啥时候能有突破性进展还不好说。另外你确定那些做架子的不是我?感觉坛子里的变距多轴有不少是我发的。。。
关于响应的问题,我还没做过相关实验,现在还处于代码整理调试阶段,等弄好了会测一些数据贴出来,看看能不能卖出几个赚点材料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支持!其实我也是出于摸索阶段,啥时候能有突破性进展还不好说。另外你确定那些做架子的不是我?感觉 ...

我看过你的变距帖子。
还有其他几个也在做变距的。
有个2012年的,烂尾了。。。
不过那机架确实不错。必须赞一下这个架子。还是油动的。
你可以用论坛的搜索功能找一下,从中也吸取点经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支持!其实我也是出于摸索阶段,啥时候能有突破性进展还不好说。另外你确定那些做架子的不是我?感觉 ...

请教一下楼主,你认为变距四轴的难点都有哪些?相对于普通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你认为变距四轴的难点都有哪些?相对于普通四轴。

请教不敢当,因为我目前也没飞得很好
感觉对于爱好者来说这个因人而异吧。比如我是学电子的,画板子、单片机编程就还可以,但机械方面就不行了,只能加工些简单的东西,大部分还得考现成的,飞行控制理论也很欠缺。

如果是想飞3D的电动多轴,可能感知姿态以及控制算法会比较难,PID算法对于姿态微调很好使,但如果目标姿态与当前姿态变化很大可能就问题了。如果是想上油动,可能震动之类的影响又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不敢当,因为我目前也没飞得很好
感觉对于爱好者来说这个因人而异吧。比如我是学电子的,画板子、单 ...

我跟你一样。IT码农一个。
我觉得变距四轴,
如果飞3D,姿态解析方面,会比较复杂。大机动下的姿态解析会比较难搞。各种廉价传感器会被甩的一塌糊涂,而且对姿态解析的实时性要求很高,CPU要好,代码要快,采样频率要高。PID控制方面,也比较难搞,要做好变速和变距的结合。

但对于一般的飞行,例如自稳等,追求稳定性的飞行模式,姿态解析方面不用变,沿用传统四轴就可以。PID方面,要做一定修改,可以考虑用变速来实现油门的变化,用变距来实现姿态的调整。而且对于电机的转速控制要精准。

网友:
支持DIY   期待楼主成功的那天

网友:
楼主加油,等待成功喜讯。

网友(2014-04-27):
楼主,变距的话,电调必须定速运转,否则发挥不出最大的性能。如果不定速,那桨不能配太大,要保证最大螺距下掉转不明显。(电调始终100%输出,会随着负载自动补偿电流。)话说,变距四轴如果不搞单电机/单发动机的话,就失去意义了。。。本来就是为了省电机重量,用大桨。

网友(2018-05-12):
楼主,还有没有资料可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