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低价K8哪种好些?

楼主(2014-01-04):
一直持观望态度还没正式入手,心里那个痒痒啊。某宝上一种是双灯黑壳版,一种是无灯银黑色版,都一百多,到底哪一种好些?求真相。

网友:
搭车想知道真相!

网友:
这价格,,还用问吗  一样买一个  回来慢慢调教它们    ~~~~!以前一个的价格现在能买俩   你说呢

网友:
谨慎!先观望!!!!

网友:
搭伙,求解

网友:
随便,那个便宜买那个没错。

网友:
没啥比头    直接哪个便宜买哪个   你飞起来一样的。

一般人类飞不出区别的。除非你属于神的级别。。。。。

网友:
以前不懂 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  现在我明白了 反正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 而升级又需要经验 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 遇贴就回

网友:
买了168的kbar
觉得还可以
不过又入了ebar,kbar不行直接换ebar

网友:
我也想知道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
用VBAR的飘过

网友:
拿分走人。还在用有副翼的飘过

网友A:
我弄的双灯的,今天刚装好试飞,还要细调,自旋不知道怎么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弄的双灯的,今天刚装好试飞,还要细调,自旋不知道怎么优化

我也是入手了双灯版的了,现在已能爽飞,这个都不需要去人为调整的啊,KBAR自己本身就有自旋优化了。如果你指的是左右自旋的速度不均等而需要优化,那就是把尾控制回路里的“最优化”打钩,机机上天左右自旋几圈后拿回来再把钩钩去掉就行了。KBAR会自己把左右的数值分别调整出来,你可以看到控制回路里那两个数值被KBAR自动优化成不同的两个数值了。

网友:
我用的还是有副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入手了双灯版的了,现在已能爽飞,这个都不需要去人为调整的啊,KBAR自己本身就有自旋优化了。如 ...

好的,还这测试中,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