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48v600W的电动车电机用多大电源啊

楼主(2014-01-04):
我有个48v的无刷电机 ,想给他配个电源  ?不知道怎么配求帮助   ?

网友:
晕就弄个48V 600W以上的开关电源憋,环形变压器也行

网友A:
至少要配1000W的电源,如果是开关电源,老贵了,而且过载容易损坏。找个环形变压器比较靠谱。

楼主:
什么的经济又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要配1000W的电源,如果是开关电源,老贵了,而且过载容易损坏。找个环形变压器比较靠谱。

电动车充电器是42V200W的 3个并联可以吗

网友B:
你那个 无刷电机一定要配控制器吧,你看看控制器上标的多少A的。所配的电源一定要超过控制器的安培数。另外电动车的控制器是带欠压保护的。48V的控制器欠压保护点在42V。低于这个数值就不工作了。建议配48---55V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 无刷电机一定要配控制器吧,你看看控制器上标的多少A的。所配的电源一定要超过控制器的安培数。另外 ...

那几个小点电源并联可以吗   我的那个充电器是48V200W的  3个并联 把输出头连在一起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几个小点电源并联可以吗   我的那个充电器是48V200W的  3个并联 把输出头连在一起可以吗

应该是不够。一般如果是给铅酸电瓶充电的充电器 ,是以电瓶的十分之一电流充电。也就是说比如给20AH的电瓶充电的充电器 最大也就能提供2A的电流。
你要那么弄恐怕要好多个才行。

楼主:
哦   谢谢了   那什么电器上开拆到48V的大功率变压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够。一般如果是给铅酸电瓶充电的充电器 ,是以电瓶的十分之一电流充电。也就是说比如给20AH的电瓶 ...

哦   谢谢了   那什么电器上开拆到48V的大功率变压器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的经济又好用啊

找那种通讯电源,250多元的有2000多W,足够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那种通讯电源,250多元的有2000多W,足够你用

价格高了

网友A:
去旧货市场找个坏2000W的自动稳压器,只要环形变压器没坏就成,次级自己绕,线绕一圈量一下有多少V,就知道48V要娆多少圈,一般40几圈就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旧货市场找个坏2000W的自动稳压器,只要环形变压器没坏就成,次级自己绕,线绕一圈量一下有多少V,就知道 ...

乡村穷地方  别说自动稳压器了  连大点的旧 功放 也没的卖啊

网友:
那只好去找一组旧的电单车电瓶,再找几个充电器并联,边充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旧货市场找个坏2000W的自动稳压器,只要环形变压器没坏就成,次级自己绕,线绕一圈量一下有多少V,就知道 ...

在吗  你说把2000W的自动稳压器次级绕成48V   。绕好后是交流48V  再加整流二极管整流后用铝电解电容滤波 稳压怎么处理啊    好像没有48V大功率的稳压管啊

网友A:
不用稳压电路,48V电机可以工作到60V,只要控制器承受得了就行。次级的空载交流电压有42V就可以了整流滤波后,最高电压也就6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稳压电路,48V电机可以工作到60V,只要控制器承受得了就行。次级的空载交流电压有42V就可以了整流滤波 ...

哦  知道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