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配个330机架的小四轴

楼主(2014-01-04):
1000左右的预算。帮忙列个表。

网友:
DJI F330 机架,, 蜘蛛20A电调 或 四合一电调,,  2212 或 4006馬达,, 7 或 8寸槳,, NAZA lite 或 APM 飞控,, 4S电

楼主是自己有遙控和接收的吧.... 否則肯定不夠....

网友:
呵呵,新手的预算能省就省,免得秒炸后恨四轴...

网友:
小鱼  让我逮到了

网友A:
2212重量太大,330左右轴距重要的是轻量化,可以考虑2208电机搭配8寸桨,推荐上飓风,维奇,这类比较好的电机,电调10A的足够了,电池用1500到2000的3S,应为我也有个330,所以听我的没错

网友:
甚至用2206,2204,1510这类的电机,才能达到最好的留空时间

网友:
好吧~  我其实想告诉你~  这个330我花了确实有3300大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12重量太大,330左右轴距重要的是轻量化,可以考虑2208电机搭配8寸桨,推荐上飓风,维奇,这类比较好的电 ...

上点你的330玉照看看 引诱我下手下

网友B:
2212确实大了,2208足够。。1510也可以,电调用10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哭了]你是哪位?

e...可能我认错了...
1000以内除控.可以买4个黑雨燕2208.ztw蜘蛛20或者好赢飞腾10a  后者贵.轻..前者响应快.重点.
机架的话可以自己用15的轻木棍搭个井字.很轻的..飞控嘛..简单的就只有naza LITE不带GPS了..差不多就这样吧800块了..剩下的买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