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问题

楼主(2014-01-04):
做了条船 想在上面加个天线  网上卖的 天线都是细管那种 但是天6的接收机 天线上有个 黑的 很粗 放不到管里  不知道能不能把接收机的线加长 那个 粗的部分干什么用的??    能换路由器的 天线吗 ?

网友:
只要频率一致就可以的.比如2.4G用wifi天线是没问题的

网友:
接收机天线的要求比发射天线低

网友:
2.4G的天线是不能随意加长的。

楼主:
刚我 在网上买了点天线 回来 自己改下试试

楼主:
改好后的天线 比原来的接收距离增加100多米  (天线倒着测试的  要是立着 应该还能增加50米)

网友A:
顶一个  咋改的

楼主:
淘宝买的线 把原来的线 用电烙铁 取下来 在把新的 焊上 注意怎么取的怎么焊上  他那个是2个线的 焊2个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线 把原来的线 用电烙铁 取下来 在把新的 焊上 注意怎么取的怎么焊上  他那个是2个线的 焊2个点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