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挂nex-5R,相机改外接天线,加wifi信号放大功放。

楼主(2014-01-04):
精灵2挂微单已经有发帖介绍,用5R的wifi做图传和快门控制距离还是不能理想,主要原因是nex-5R的wifi天线在机身的顶部靠前,而飞天后遥控就对着相机的后背和屁股了,导致wifi距离过短。
今天下了决心,把5R拆开,把wifi天线外接出来,再买了5W的wifi功放来增强信号,还没测试。
请教大家这样设置合理吗?用什么天线比较合理?
接收器和控制我买了个新上市的7寸安卓平板电脑,4核,ips屏幕,299元(可不是山寨货,牌子还挺响的,现在这平板怎么便宜成这样子!)
打算也把平板的wifi天线外接,考虑再加定向天线。

这样搞法不知道效果如何?特别想得到LMC和真绝一门 的帮助。

遥控也是2.4G,好像有干扰的风险,精灵就是个玩具,搞着玩,试下极限如何,换控好像没太大必要吧!如果真的不行就去买套5.8G的大疆发射和接收板,应该也不贵。

楼主:
爆改微单,不得不佩服sony的工艺,机子里面一点空间都不给留,只能丑陋的外接临时用胶固定下,以后再恢复原貌也方便。

楼主:
功放板超值,一百多元就有5W,很轻,供电也方便,直接在动力电取12V就可以了。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A:
原来你把功放的金属外壳拆了...那个金属壳就是屏蔽用的!这样直接通电对其他设备可能会有干扰...还有精灵2控好像是2.4G的 你功放怎么敢也用2.4G?总之实际效果你自己试下吧

网友:
等待喜讯

网友B:
静候佳音。可能用于精灵2Vision更合适一些,摇控器是5.8G的,回避了干扰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你把功放的金属外壳拆了...那个金属壳就是屏蔽用的!这样直接通电对其他设备可能会有干扰...还有精灵2控 ...

买的时候就是这么一块板,没有拆外壳,有问过卖家屏蔽的问题,说是背板全铜,已经做好屏蔽的。不管怎么样,试试吧!有效果才是最重要的。
关于和控一个频率的问题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了,是有点担心,所以暂时不敢飞高飞远。看看大疆有没有出套装给我换成5.8G的接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候佳音。可能用于精灵2Vision更合适一些,摇控器是5.8G的,回避了干扰的可能性。

是的,大疆的遥控其实也不贵,如果只是换板应该更便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时候就是这么一块板,没有拆外壳,有问过卖家屏蔽的问题,说是背板全铜,已经做好屏蔽的。不管怎么 ...

...测试结果记得第一时间发上来

楼主:
可惜sony的app限制,加不了中继,或者说我不懂得怎么加,如果谁有办法加中继的吼一声哦

网友:
膜拜神人。。真是不择手段啊

网友C:
楼主的精神值得佩服 ,期待好消息。都是用精灵2想折腾出微单的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精神值得佩服 ,期待好消息。都是用精灵2想折腾出微单的主。

我从精灵1开始就一直挂着微单拍了两个月,因为精灵1载重能力有限所以没敢多想,连云台都没有弄,直接绑上去就拍照,也挺不错。
既然有精灵2了载重能力稍微增加,那就充分利用吧!加云台,加图传也不是不可能,做个尝试,不管行不行,也给其他想拍照的模友做个参考。

网友C:
昨天晚上我吧rx100 硬挂到精灵2上了 找时间做视频测试 生命在于折腾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晚上我吧rx100 硬挂到精灵2上了 找时间做视频测试 生命在于折腾嘛

视频一定要自稳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你把功放的金属外壳拆了...那个金属壳就是屏蔽用的!这样直接通电对其他设备可能会有干扰...还有精灵2控 ...

我之前拆把功放的外殼拆掉裝進Ar.Drone2的肚子裡,外殼的功能感覺是以散熱為主!

网友:
支持一下,顶顶试试,,这个板真的有5瓦吗,,感觉好单薄啊,,5瓦的应该发热比较厉害吧,,不懂,,哈哈,,期待

网友:
大工程等待成果!

网友:
楼主功放板的关键词是啥??另外,这个功放板可否用于24G控的信号放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