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大家作70-90涵道风扇真实的推力测试台!设计模型的过来看!!!

楼主(2014-01-04):
很多朋友拿到的涵道风扇的数据 ,多数使用吹秤的方式测试,不准确,其实大家只要像我那样制作一个推力测试台就可以很准确的测试涵道风扇的实际推力,
以下是我实际测试的图片和一些数据:
FW70涵道,6叶片,3S最大推力780克,4S推力1215克;马达KV3000
         换10叶风扇:3S最大推力980克,4S推力1485克;
FW90,6叶片,4S最大推力1380克,6S推力1915克;马达KV1750
    换11叶风扇:4S最大推力1456克,6S推力2205克;
    换12叶风扇:4S最大推力1515克,6S推力2300克;
以下是我测试台

我制造的测试台3S10叶980克推力

我制造的测试台3S10叶980克推力

所有测试用的风扇

所有测试用的风扇

346S电池

346S电池

测试用的电调

测试用的电调

11叶正反90风扇

11叶正反90风扇

网友A:
这样不准吧,函道内气流被加速,反作用力作用在叶片上,通过支柱作用在底板上,然后吹出来的气流在底板上被减速和改变方向,反作用力作用在底板上,抵消了原来函道产生的升力,所以值应该偏小了

网友B:
推力是个很重要的参数,不过最好再用钳式电流表测一下电流,这样还能算出力效比较那种组合省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推力是个很重要的参数,不过最好再用钳式电流表测一下电流,这样还能算出力效比较那种组合省电

完全同意,这个数据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同意,这个数据很重要

呵呵说得对,忘了变电流参数写上了,现在把最详细的参数写上:
实际测试的图片和一些数据:
FW70涵道,6叶片,3S最大推力780克,电流32.4A; 4S推力1215克,电流43.6A;(马达KV3000),
         换10叶风扇:3S最大推力980克,电流38.9A;4S推力1485克,电流52.7A;

FW90,6叶片,4S最大推力1380克,电流57.8A;6S推力1915克,电流68.5A;马达KV1750
    换11叶风扇:4S最大推力1456克,电流65.4A;6S推力2205克电流98.9A;
    换12叶风扇:4S最大推力1515克,电流69.7A;6S推力2300克,电流116A;

呵呵,看看相同条件下,多一片叶片电流也增加少呢,这些我就都做了动平衡测试的;只是奇怪12叶片风扇在6S电池下电流怎么那么大?而且测试120A电调也很烫,推力并没有增加多少,是不是马达的KV值太高了造成的?看来我只好选11叶风扇要合适一些了。我的3S电池是30C的,4S6S都是35C的电池,花牌的。

掌握的基本规律是:马达的KV值不变的情况下,叶片越多,电流增加,推力也增加,但是好像有个限度?电流太大,电池的放电也太快了,电池发热很快,并且推力不是很理想;所以,90涵道改装12叶片如果想用6S的电池,应该选用KV值小一些的,估计1600KV -1400KV之间的要好;如果想用4S的估计不理想,因为涵道自身就有400多克,加上电池电调太重了;5S的估计有1.8公斤推力是最划算的;

待我测试好以后上测试图片和式实验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说得对,忘了变电流参数写上了,现在把最详细的参数写上:
实际测试的图片和一些数据:
FW70涵道, ...

楼主无私奉献精神值得我顶你

网友:
这招也行,帮顶~!~~

网友D:
涵道要离称足够高才能减少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涵道要离称足够高才能减少误差.

对对,一般距离15厘米高度就完全可以了,太高会不稳定,支架尽量用4-5毫米的钢丝,因为支架太宽会影响进气

楼主:
今天测试更新:FW70涵道,6叶片,5S最大推力1490克,电流44.1A; 马达KV3000),
                     换10叶风扇:5S最大推力1530克,电流67.9A;马达火烫!!!

FW90,6叶片,5S最大推力1670克,电流64.5A;马达KV1750
    换11叶风扇:5S最大推力1754克,电流89.1A;
   换12叶风扇:5S最大推力1795克,电流105.3A;马达剧烫!!!
还发现一个巨大的问题:马达在油门推到80%的时候有顿挫感????看来这个马达KV值真的是太高了点,发热太厉害,电调高温自保,不适合用叶片太多的风扇,唉,太郁闷,看来还要从新买马达了,

网友(2014-02-08):
向LZ学习!向LZ致敬!

网友(2014-05-07):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准吧,函道内气流被加速,反作用力作用在叶片上,通过支柱作用在底板上,然后吹出来的气流在底板上被 ...

哥们 你图看错了

网友:
转速能达到多少,涵道风扇哪里有卖啊!

网友E:
90的6s貌似推力太小了。别家的70涵道6s都超过2.6公斤的推力了,电流才70多A

楼主:
引用 网友E:
90的6s貌似推力太小了。别家的70涵道6s都超过2.6公斤的推力了,电流才70多A

这是6叶片的,实际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6叶片的,实际推力,

那他的12叶的推力也不是很大啊。70涵道当90用好了,而且还轻好几百克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说得对,忘了变电流参数写上了,现在把最详细的参数写上:
实际测试的图片和一些数据:
FW70涵道, ...

这些数据是不是现在的啊?感觉都没有力气了。和你分享一个视频:s

网友E:
这个视频是和朋友分享来的,太给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视频是和朋友分享来的,太给力了

哎,这个是全金属的涵道,6S下当然可以啦,水星的68都可以达到3.1千克!我测试的基本都是塑料涵道,6S转速过高直接就会炸掉。塑料焊道便宜呀,才200多。其实涵道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好喊道介个高,性能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些数据是不是现在的啊?感觉都没有力气了。和你分享一个视频:s

这个视频中用的什么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这个是全金属的涵道,6S下当然可以啦,水星的68都可以达到3.1千克!我测试的基本都是塑料涵道,6S转 ...

求水星68涵道的测试视频吗?这个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视频中用的什么电调?

不知道,我问问我朋友,他们是用什么电调测的。一会回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视频中用的什么电调?

电调是用海飞的,也用过好盈的。

网友(2014-06-16):
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我觉得测力系统是不是装在拉杆上,风扇横置,取消平行于风扇的那块板。也许这样测出的力会准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