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的电机有一个轴承有些杂音,有没问题?

楼主(2014-01-04):
把浆都拆下来,用手转动电机就能对比出有一个电机有杂音,应该是轴承有些小间隙,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A:
用手左右搖動一下軸心檢查是否晃動!如過是的話!建議更換軸承!
軸承編號! S693 ZZ Z2 請購買質量好的唷!不然很快又會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左右搖動一下軸心檢查是否晃動!如過是的話!建議更換軸承!
軸承編號! S693 ZZ Z2 請購買質量好的唷!不然 ...

啊,这个也能换啊,但怎么换呢,我是真心不懂啊,谢谢

网友:
继续凑合用也是能用的,有条件方便最好换了吧,轴承有间隙,动平衡会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手左右搖動一下軸心檢查是否晃動!如過是的話!建議更換軸承!
軸承編號! S693 ZZ Z2 請購買質量好的唷!不 ...

我也想换,一个电机要几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换,一个电机要几个?

一个电机2个,一上一下,上面的难拆些,注意下部的卡簧和垫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机2个,一上一下,上面的难拆些,注意下部的卡簧和垫片。

是不好拆 卡簧就比较棘手 有啥好工具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好拆 卡簧就比较棘手 有啥好工具推荐?

坛子里真有高手啊,这种活绝对是细活

网友:
大功率电烙铁,把内孔灌上,然后另一头用螺丝刀,夹在双腿之间(一定要夹紧,紧紧的),掌握好力道,用力...............

网友(2014-12-28):
引用 网友A:
用手左右搖動一下軸心檢查是否晃動!如過是的話!建議更換軸承!
軸承編號! S693 ZZ Z2 請購買質量好的唷!不 ...

你好麻烦问一下精灵电机的轴承 尺寸是多少啊?或者给个链接谢谢啦

网友(2015-06-19):
引用 网友A:
用手左右搖動一下軸心檢查是否晃動!如過是的話!建議更換軸承!
軸承編號! S693 ZZ Z2 請購買質量好的唷!不 ...

大侠,2312电机的轴承也是这个型号吗?我新版的精灵2电机也有点晃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这个也能换啊,但怎么换呢,我是真心不懂啊,谢谢

这轴承粘胶了吧,能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