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买西门子PLC编程电缆,麻烦给点建义

楼主(2014-01-04):
想学PLC编程,打算买条西门子PLC编程电缆都这么难,X宝上个个都说原装的,从几十到几千都有,哎,真是晕倒
麻烦有经验的朋友告诉一下买哪些好,商家就别介绍了。

网友A:
我有西门子PLC但是没有编程电缆,也想买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西门子PLC但是没有编程电缆,也想买一条。

那你会买那些呢?给点意见吧
国产几十到几百都有,但进口的就要上千了,有些还二千几

网友B:
手册上能找到编程电缆接线图吧,可以自己做一根,
初学的话几十的和几百的都不会有太大分别,
等你觉得要用到几千的电缆时,你的经验足以告诉你什么是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能找到编程电缆接线图吧,可以自己做一根,
初学的话几十的和几百的都不会有太大分别,
等你觉得要 ...

说得有道理,那请问那能下载手册啊?

网友C:
不上最高波特率速度,多主站 不用原装的。我也是新手。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上最高波特率速度,多主站 不用原装的。我也是新手。意见仅供参考。

嗯,那你买带隔离的吗?

楼主:
现又多了一种叫无线蓝牙编程电缆,不知有没有人用过呢,效果如何?

网友A:
我咨询我公司的一些供货商,大都是300的。没人买几K的
个人认为只买200~300的吧。如果能自制最好自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咨询我公司的一些供货商,大都是300的。没人买几K的
个人认为只买200~300的吧。如果能自制最好自制

太感谢你了,我也打算买两百多的算了,但有件事不解
明明是国产的线,为什么敢打上西门子的LOGO上去了

网友D:
买个几十的USB隔离国产线就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几十的USB隔离国产线就足够用了。

我打算还给西门子的触摸屏编的,所以那线不行

网友E:
低于1000的都是假货~一般正宗的线都是很粗的~屏蔽做的非常好~你还是买根2手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你了,我也打算买两百多的算了,但有件事不解
明明是国产的线,为什么敢打上西门子的LOGO上去了
...

1、中国人都这样
2、是给西门子的PLC用的。
你有PLC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低于1000的都是假货~一般正宗的线都是很粗的~屏蔽做的非常好~你还是买根2手的吧~

在哪里可以买到二手的啊?

网友F:
要看西门子的PLC型号,才能定数据线,以下是我用的S7200系USB/PPI线: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 ... eID=495663051267044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看西门子的PLC型号,才能定数据线,以下是我用的S7200系USB/PPI线: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tai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中国人都这样
2、是给西门子的PLC用的。
你有PLC吗?

嗯,那也是
没有啊,打算买线和PLC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于1000的都是假货~一般正宗的线都是很粗的~屏蔽做的非常好~你还是买根2手的吧~

X宝上有说原装进口的二手货,400块,但不知是不是真的原装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可以买到二手的啊?

难说~我自己有根三菱的原装线~市场垃圾堆里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X宝上有说原装进口的二手货,400块,但不知是不是真的原装货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原装线很粗的~我一根三洋伺服的上位机线要800~他们自己焊接的~我看还是有机会买根2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