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 上下有点窜动 求解

楼主(2014-01-04):
v2 上下有点窜动    视频连接如下

网友:
感度问题

网友:
垂直感度调高点,会对定高有帮助,但是同时,感度高了,当你升降飞机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晃动
所以这个就要自己找适合自己的平衡点了

网友A:
请问楼主目前各参数是多少?

网友:
昨天试飞精灵,悬停也有这种感觉,有时朝一侧飘走,是不是有风的原因!感觉前近后腿速度过快,是不是要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目前各参数是多少?

感觉调参数没多大变化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调参数没多大变化啊。

你飞机的安装照片, 参数截图,发上来看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