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上下窜啥问题 有链接

楼主(2014-01-04):
v2上下窜啥问题

网友A:
GPS校正了?油门感度是否合适?

网友B:
跟楼上同样想法,你的GPS校准过没有,然后你的垂直感度是多少,估计是你的感度问题,把所有感度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楼上同样想法,你的GPS校准过没有,然后你的垂直感度是多少,估计是你的感度问题,把所有感度报一下。

谢谢。gps校准了啊 水平转 机头往下转   感度现在都是155 6个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校正了?油门感度是否合适?

油门感度? 我理解 请解释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gps校准了啊 水平转 机头往下转   感度现在都是155 6个感度

你的控有旋钮通道吧,在软件力设置成X1,X2,然后飞的时候自己现场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控有旋钮通道吧,在软件力设置成X1,X2,然后飞的时候自己现场调一下。

有的 天9 遥控器呢

就是不知道怎么调。x1x2 要怎么才能调啊   好人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的 天9 遥控器呢

就是不知道怎么调。x1x2 要怎么才能调啊   好人

补充下 6个感度 那的多少旋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下 6个感度 那的多少旋钮啊

呵呵,你找一下教程,泡泡老师的,好像是有的。软件力不是有设置么,你把俯仰,横滚用X1,后面角度和垂直用现在的,把下面两个用X2,X2调整飞行的动作是否符合你的要求,X1的就能调整你的飞机稳定性,这些了在把后面两个改成X1,前面两个俯仰横滚取消,然后主要调垂直,因为飞行航线时,飞机掉高度掉的厉害的 话就是感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找一下教程,泡泡老师的,好像是有的。软件力不是有设置么,你把俯仰,横滚用X1,后面角度和垂直 ...

感谢。讲的很清楚。明天就试试 还有点 x2现在是设置在智能IOC的 是不是先 不启动这一项 把x1 x2 先全部拿来调感度 然后 调好了 取消了 再 把x1 x2的通道开关改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讲的很清楚。明天就试试 还有点 x2现在是设置在智能IOC的 是不是先 不启动这一项 把x1 x2 先全部拿 ...

是的,先把IOC那个取消,感觉那个IOC没啥用,呵呵,自己最近还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先把IOC那个取消,感觉那个IOC没啥用,呵呵,自己最近还没用。

ioc好用啊。 返航点锁定和航向锁定  不用老是找机头 很好用 不会轻易炸鸡了  这个功能是亮点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ioc好用啊。 返航点锁定和航向锁定  不用老是找机头 很好用 不会轻易炸鸡了  这个功能是亮点哦

是么,那我明天改过来,然后试验一下 ,哈哈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么,那我明天改过来,然后试验一下 ,哈哈 谢谢了

恩 是的

网友:
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
垂直感度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