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kyzhou】20140104 —— 完美解决丢步问题(已上视频)

楼主(2014-01-04):
2013最后一个月,还是忙,小小的丢步问题竟然拖了“一年”来到2014终于完美解决。先回顾旧贴
【Rickyzhou】20131205 —— 丢步问题跟进,找到元凶 (已上传视频)http://bbs3.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2111&fromuid=44276
【Rickyzhou】20131208 —— 丢步问题再跟进,继续较真 http://bbs3.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3079&fromuid=44276

继20131208继续较真贴子之后,我还是继续继续较真,终于再找到两个导致丢不的原因。

1. BLheli的设置 - 之前Damping Force 错手设置成Medium Low了。也就是加了刹车。 默认设置是Low。 但是,同样的设置,在TM电机上则没有问题。

2. 同一电调使用两个不同批次的MOS管

留意红色圈,字体明显不一致。不是假MOS管就是不同厂家或者不同批次了。发现这个问题是因为飞机上4个电调经过重新设置后,恢复了BLHELI默认设置,但始终有一个电调有失步现象。 拆开后发现入照片所示,更换一只新电调后问题解决。

好了,总结一下以下配置容易出问题
1. 使用4935N MOS管道铂金30A OPTP B款电调
2. BLHeli刹车设置成非默认值
3. 使用MOS管批次存在问题的电调

今天试飞,朗宇3508配XOAR 13x6.5木浆,Turnigy Nano 6s6000, 狗思+黑狗3,全重2.5kg飞22分钟。22分钟里面还拉了两次全速6m/s上升500米。 效果非常满意。

网友:
技术性人才哦

网友A:
一直持续怀疑。。。。。。。

网友:
非一般人

网友:
恭喜楼主找到病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持续怀疑。。。。。。。

初中语文第五册《怀疑与学问》

楼主:
谢谢! 大家以后装机要注意了。

网友(2014-02-25):
问题是怎么检测电调的好坏。

网友B:
找到问题就好,我的是铂金+TM3510 一直服役正常,没有出现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问题就好,我的是铂金+TM3510 一直服役正常,没有出现此问题

TM兼容性是好!

网友:
朋友的4822配合铂金也有问题,调整进角改善不大~~在最高进角时有堵转现象,反倒是降低进角还好些

网友:
我的问题也解决了,大疆客服说要换电机。。。我换了四合一电调,OK了

网友(2014-05-22):
我的也是4822KV570+铂金30A短线款,加大桨以后出现了楼主所说的现象,等本周末我也进行测试,可是怎么才可以从视频看出是丢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