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50,gps求问

楼主(2014-01-04):
有哪位大大能不能告诉我,这个壳子掉了有没影响。

中间这个RX和tx线接反了有什么影响

网友A:
那个是散热用的?还是什么 坐等大神发言

网友B:
多多少少都有点影响、因为这个是屏蔽用的罩子、你可以焊接上

网友:
焊上抗干扰能力强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多少少都有点影响、因为这个是屏蔽用的罩子、你可以焊接上

试过焊上,脚太小,而且不吃锡

网友C:
铁壳焊上
TXRX接反用不了,也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壳焊上
TXRX接反用不了,也不会烧

问题来了,如何判断接正确呢?看不出来了,搜不到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焊上,脚太小,而且不吃锡

那你就用锡纸来屏蔽就可以了、但是要做好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散热用的?还是什么 坐等大神发言

屏蔽干扰用的